0630的变频器如何搞(极限测试)

楼主(2009-11-12):
今日购的一台如东精机的0630,变频器后面开关该如何操作。有高手指点一下吗?控制杆连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的。ji

网友:
发图

发图看看。变频器上就可以实现正反转的。

楼主:
 ,停车速度要快的。有点怕怕。

楼主: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9-7-23/77806.html
这个上面写的感觉有点玄。。。还是问下专家好。
想不改变原有电路来搞。

网友A:
这个上面写........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开关来控制电机停车、运转和正反转
说得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面写........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开关来控制电机停车、运转和正反转
说得对

我也纳闷呢
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开关来控制电机停车、运转和正反转
但是我就是在频器输出端接开关来控制电机停车、运转和正反转,用着也没事呀

网友:
我个人经验......
变频器输出端突然没有负载  会好快损坏
原理不会说  因不是电子出身
我只是电工一名  不过 变频器是单位出钱买  那就没有问题
自己出钱买  我就不会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纳闷呢
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开关来控制电机停车、运转和正反转
但是我就是在频器输出端接开关来控制电机停车、运转和正反转,用着也没事呀

最好不要这么做,变频器输出端接开关控制电机时在切换过程中可能会对变频器内部功率元件产生冲击,运气好不说,运气不好变频器保护动作或者直接完蛋。应该使用变频器实现这些状态切换,变频器都有这些功能的。

网友:
应该按照变频器说明书接线。操作。

楼主:
有个2。2KW的变频器,接了个磨床和钻床,使用磨床时候,电机功率是1。5KW,电机转动方向是固定的,我用变频器上引出的开关,使用钻床的时候,电机功率是0。75KW,就直接用钻床上的开关了,用了4个月了,没出什么问题。确实看着说明书是报侥幸心理在用。看到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9-7-23/77806.html写的好像又有点道理。。拿不准,问问论坛的达人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端原则上是直接接电机的,甚至不能接接触器、开关之类。
一般变频器可以采用自身的面板控制,也可以另外接控制端进行远端控制,具体要看每个变频器的说明。
在机床上使用最好是另外接控制端(国外的变频 ...

恩,还要多学习下。

网友D:
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内部是6只IGBT管,按照一定的导通规律完成直流变交流的变换。如果功率器件在工作状态下,而没有接后面的电机负载,那么IGBT就是承受很高的du/dt造成的电磁应力,很可能发生上下桥臂同时导通的错误状态,结果就是瞬间烧毁功率模块。因此,绝对禁止模块输出开路运行,这是器件厂家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内部是6只IGBT管,按照一定的导通规律完成直流变交流的变换。如果功率器件在工作状态下,而没有接后面的电机负载,那么IGBT就是承受很高的du/dt造成的电磁应力,很可能发生上下桥臂同时导通的错误状 ...

如果买个新的回来,接上电,在不接上电机的情况下,用电表测量三相是否平衡,这个期间,也是有可能出现上面的 上下桥臂可能同时导通的状况?

网友:
如果你买的是二手货,想判读是不是三相平衡,可以这样的办法。先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分别测功率模块的U,V,W对直流母线的正极和负极的电阻,如果有电阻为0,6个IGBT管中有烧毁的地方。在确保模块正常的情况下然后在U,V,W上可以接假负载如三只白炽灯泡等,通电可以看三相是否平衡。还是不允许模块开路上电测试的。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我的台钻还在违章操作中..

网友:
能说说你的变频器是怎么和设备连接的么,还加了其他的开关或者什么配件?

楼主:
变频器2。2KW
磨床:电机1。5KW,变频器输出直接连的电机,变频器端口引出的开关控制。
钻床:0。55KW,变频器输出连到了开关上,由钻床自带的开关控制。
以上两设备共用的一个变频器,变频器输出连接一空气开关,每次只使用一个设备。钻床与变频器输出一直连通的,当空气开关打上去,磨床电机与变频器连通。就这么个简易电路哦。

现在的车床电机1。1KW,如果直接连上车床引出线,中间有个交流接触器,有另一正反转开关(车床控制杆控制)
电源输入还一36V变压器(工作灯),开机了就一直工作中的。

按照以上的说话,如果出问题,头一个可能是烧36V变压器

网友:
变频器 变频器的输出端原不能接接触器、开关来控制 电机的正反 断开
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 当断开电路瞬间 会产生反电动势  这个电压与原电压叠加 会产生
1000多伏的高压(  这个过程就和 老式的日光灯 启动是一个道理的 )
这个高压 很容易 把变频模块击穿

楼主:
如果在变频器输出位置串二极管,加负载.....有可能改善吗?

网友:
哈哈 变频器 模块上本来就加的二极管啊
不用在加了了 不过是 反向并联的  哈哈
不是串联的  串联二极管 ??????
变频器输出的是交流电  而且是三项的
你怎么串
同极性 那根本就没有 输出的
反向 那。。。
用 6个二极管 就可以 实现 整流了
可以输出 0-300v的直流电压
带直流电机了

网友:
呵呵,楼上两位讨论的还真热烈。正如电子小精灵所说的,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 当断开电路瞬间 会产生反电动势。这里,不是电机的反电动势。电机的反电动势是专指的电机由于旋转力矩产生的抵消线圈两端电压的电势差,主要和负载大小, 旋转速度有关系。而破坏功率模块内部IGBT管的主要原因是,IGBT在关断瞬间,感性负载的电流不能瞬间消失,线路上也存在杂散电感,那么就会在IGBT的EC间产生一个巨大的电压差,U=L(di/dt),这才是导致IGBT过压击穿的重要原因。

楼主:
哦~~~被整流了..太麻烦了,找厂房哦...找一上午..不到100平方,人家喊出了2800,50平方的人家喊2000,什么世道哦.

楼主:
直接在输出端接上电了.

星型接法:正反转OK了,其他也没问题.就是电机非常无力.

三角接法:电机启动不了了...听声音感觉是带不起来.反复几次,变频器报错了.

没法,先转起来再搞..当电机无力,车削A3料,吃刀后明显发现转速低了.光洁度比较差,

违章操作到变频器坏掉吧..看朋友用了2年了都没事..

网友:
变频器要调教一下
最高操作频率          最大电压频率        最高输出电压            中间频率
中间电压              最低输出频率          最低输出电压

网友E:
我单位上百台变频器的输出都是有空气开关控制电机的电源,都是几十KW的电机!

楼主:
3天了,平安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单位上百台变频器的输出都是有空气开关控制电机的电源,都是几十KW的电机!

变频器输出端原则上是不能加空开的,如果必须加空开的话是有条件的:断开空开前变频器输出端无输出即输出电压为零。

网友(2009-12-13):
有哪位因为这个烧过变频器的来报道一下

网友: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等有损失了再后悔吧

网友:
如东的0630现在质量如何了?曾经论坛里也有同学买过,说是买来后尾座居然高了,问厂家说是让自己磨掉一点,这明显是质量不合格啊。我原来也想买这个,后来看看不敢买了。
楼主的机器质量到底如何啊

网友:
变频器一般有加减速曲线,用开关直接切换负载可能就没这个过程,造成瞬时负载过大。。。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