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直流无刷电机绕组与效率的探究

楼主(2009-11-12):
新手
潜水学习两个周了,在研究直流无刷电机及电调的过程里,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都是使用的三相绕组,工作时只有两相通电,机械利用率2/3,为什么不使用2相绕组,工作时只有两个状态,机械使用效率百分百啊,那位大侠帮忙解答下

我曾自学通读过《电工学》了解过相关知识,对电机工作原理也明白一点。我知道三相绕组和两相比主要特点是三相不会出现换相时动力丢失的情况,但是对于无刷来说,三相利用率不如两相,驱动电路和机械复杂程度都高,虽然有换相零界点时电机没有动力输出的情况,但是相比优点来说这个缺点应该已经弥补起来了

楼主:
新手在线等师傅们的见解啊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两相的电机是啥样的呢? 什么样的叫 两相电机呢?

楼主:
最简单的,比如2个磁极2对铁芯组成,或者多对磁极和铁芯,磁极和铁芯数量相同,旋转时只有两种状态

网友:
呵呵,楼主,电机的旋转是定子磁场矢量和转子磁场矢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作用力在二者正交的时候最大,在夹角为0或180度是最小。三相电机在启动瞬间,给不同组的线圈通电,能保证二者之间有夹角,能顺利启动。但是两相电机,如果此时两个磁场夹角为0或180度,电机怎么启动啊?不管你给哪组线圈通电,都无法作用的。只能拿手拨动了。

楼主:
感谢LS,我想应该就是启动的问题了。
那么现在我想用一般单相交流电机改造一个直流无刷,但是定子铁芯是8对,不知道该用多少磁极数啊,铁芯数和磁极数量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比例的,好像一般都是铁芯:磁极=3:2或者=3:4对不对?

网友:
电机制作我就不懂了,我是搞电机驱动设计的。你还是看看其他人的经验吧。

网友(2010-01-22):
这么敏感的技术,没有人会来透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
潜水学习两个周了,在研究直流无刷电机及电调的过程里,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都是使用的三相绕组,工作时只有两相通电,机械利用率2/3,为什么不使用2相绕组,工作时只有两个状态,机械使用效率百分百啊,那 ...

那是因为:模型中采用的无刷马达是无感无刷系统,空余出来的那个线圈,是用来检测磁极相位的。三相都通了电,你让无刷驱动电路如何去判断,什么时候该给哪个线圈接通相应方向的电流呢?
采用有感无刷系统后,才可以做到三相都通电。电动自行车便是如此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模型中采用的无刷马达是无感无刷系统,空余出来的那个线圈,是用来检测磁极相位的。三相都通了电,你让无刷驱动电路如何去判断,什么时候该给哪个线圈接通相应方向的电流呢?
采用有感无刷系统后,才可 ...

哈哈

网友(2010-02-26):
CPU风扇的定子是十字形的,它是几相?好像有个启动相?

网友:
1. 无法启动
2. 无法保证启动时的转动方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