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塑以后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这几天在改机器!先是在网上买了一根Z轴的滚珠丝杆!买回来却发现大了!跟本就放不进去,然后发回去换!损失50米快递费,然后再是把Z轴的轨道贴塑了!装上却发现有时有时居然会自己往下跑!变的很滑!然后把塞铁索紧点好像不会下滑了!转动手把向下时好轻,向上还是有点吃力!然后好像没有回差了一样!我还打算换滚珠丝杆呢!最要命的是贴塑以后边上的紧固螺丝再也没有办法缩紧了!再怎么用力!去转动手把还是能转动!是不是太滑了!这样会不会有问题?我各方面都索的很紧了呀!哎~

网友A:
这么强。。。
赶紧给偶的捣鬼贴塑去。。。

网友B:
我认为如果不改数控没有必要贴塑。

网友C:
装上却发现有时有时居然会自己往下跑!变的很滑!
你确定?原机的滑动丝杠是自锁的
滚珠丝杠不自锁,需要电磁制动或附加机械制动

楼主:
没有自锁呀!反正向下转!很松很松!松开锁紧螺丝用一根缝衣服的线都能拉动手把向下转!不过相反向上比以前好像吃力了!我还没有换滚珠丝杆呢!就这样了!

网友D:
向上部位拉两根拉簧。。。。。

楼主:
没见哪个改数控有加了配重呀!不知道换了滚珠丝杆会不会好点!我买的2005的滚珠丝杆到时用1:2.5的同步轮

网友A:
当然有加!
成品的加工中心都要加配重的!

网友E:
电梯也加配重

网友F:
原帖由
chuan1984
于 2009-11-13 09:05 发表
没见哪个改数控有加了配重呀!不知道换了滚珠丝杆会不会好点!我买的2005的滚珠丝杆到时用1:2.5的同步轮 [/quo
换了滚珠丝杠你会感觉更严重

网友G:
楼主你的是什么铣?结构是什么样的?原本般梯形丝杆也有自己下滑的现象?这么神奇呀?

网友H:
用梯形丝杆Z轴绝对不会出现自己下滑的现象,用滚珠丝杆可能有下滑现象(Z轴较重时)。可以加配重或在丝杆加断电锁紧离合器(有一定体积,小床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