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啥结构???

楼主(2009-11-12):
别处看到的,不太清楚。
那位能图示一下,讲讲具体结构........

网友:
扭矩不会太大,太大了铁片会变形。

网友A:
弹性联轴器,柴油机喷油泵前端常用,靠弹簧片的变形拟补左右轴的不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性联轴器,柴油机喷油泵前端常用,靠弹簧片的变形拟补左右轴的不同轴,

能不能画个结构草图?

网友B:
看一下我做过的可以联想一下,不用划图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D4%C6%B8%A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我做过的可以联想一下,不用划图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9377&highlight=%2B%D4%C6%B8%A1

谢斑竹.

网友:
不如十字轴万向节

网友:
它是膜片联轴器和万向节不是一样的应用,膜片联轴器是用来弥补两轴的对中误差。万向节是用来小范围改变传动方向。

网友:
小小联轴节,学问很大的.

网友:
这东西 也需要精度呢!

网友:
膜片联轴器  是零回差传动

网友:
间单务实,成本低廉,加工间单,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