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飞 E004 十秒就炸了。

楼主(2009-11-13):
在本论坛淘了个E004  当时想淘V4 可听说单桨练技术,所以选 了E004

  到手后,第一次飞,2秒就炸烂了,坏了,H加和 斜盘。

  今晚第二次飞, 飞了两飞,第一次 5秒小炸,没事,又来了一次。飞了十秒, 炸了。 桨加上的两个8字全断,平衡杆断了,机头罩碎了,脚架也断了。哎~~~

  感觉 锁不了尾啊,是不是要人工手动锁尾啊?

  调控上的锁尾 是不是不起做用?

网友:
估计你肯定是没有调好 在仔细调整调整 起飞的时候要慢点  别着急  锁尾巴控上的管用啊  要调的 没有风的时候基本不动   004没有飞过 估计也可以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那就不奇怪了。 找个会的人带带吧··

004本来就不是锁定陀螺仪,需要手动的哦

网友:
怎么说呢,其实炸啊炸的LZ就习惯单桨了,飞之前这样的单桨是要好好调整的

网友A:
我在十秒俱樂部待了幾個月...

网友:
这种飞机就是高手也飞不出名堂来

网友:
我用 雷鸟 练的单桨,  炸了无数次 除了 双桨 其他问题都没有 哈哈 就是雷鸟的主浆结合部分设计太好了  有效保护了其他

网友:
新手都要经过10秒俱乐部的过程

引用 网友A:

我在十秒俱樂部待了幾個月...

传统的单旋翼(从嘉宝到现在的004),没有人可以短期就飞上天的。

网友:
我的第一架机就是004,呵呵,开始差点没把我搞放弃,3个月后,嘿嘿,四面悬停加简单航线了,004不错,好飞

网友:
不要天天飞,还是很好玩的!

网友:
好像很不稳定啊!还是小丘好呵呵!

网友:
从双桨机开练

网友:
我也有004,它的桨容易变形碰几下虽然没断但变形厉害,而且感觉飞不高,每次全动力都只有人一半身高,摇杆一半以上油门都是一个转速的

楼主:
从学习飞到会飞, 得炸多少件啊. 哎~~

修机一星期, 飞不了一块电.再接着修.  炸的多,飞的少.

哎.004

网友:
到底应该先练双 桨还是直接 练单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十秒俱樂部待了幾個月...

网友:
这东西 我也飞过  太难飞了  后来上450   额  要好飞多了 起飞 基本 都不左偏

网友:
004 太难飞拉

我也有一架004 ,太难飞拉 炸拉几次 又飞不高 只有半米。太鬼火绿了。从垃圾堆检个16t小齿轮换上。可以飞3,4米高了。可能会很损伤电池和电机 呵呵

楼主:
楼上兄弟们 ,也就是说如果能熟飞004 ,

飞450 就很E了 . 我想熟飞004后,在玩450.哈哈.    (450也是娱乐飞,休闲飞. 从来没有想过要飞3D)

网友B:
哈哈 10秒 终于找到比我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