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ort飞3d的时候尾巴间歇性突然转90度,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13):
      如题,哥哥们,是怎么回事呢,高手帮我看看呗,是皮带原因吗,还是干扰????????????????????????

网友:
试接PRO尾桨

网友A:
检查一下尾传动组的大齿是不是打滑,无已经有3个打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尾传动组的大齿是不是打滑,无已经有3个打滑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皮带有2个齿已经掉了,大家飞的暴力的经常检查皮带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