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ado和其它550机型的通用配件有吗

楼主(2009-11-13):
我看泰式的金属蟹爪不错,还有尾管,皮带,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
还有副厂件哪里有得卖的。全部用原装的话比较吃力。

网友A:
mikado应该没有副厂件,也没有通用件。
当然,如果你说尾管这种东西就算不通用diy一下也可以用

网友B:
泰式的螃蟹爪能用,而且不错。尾轴短了点儿,也能用(不建议用)。
尾管长了点,如果锯掉也可以用,但是用在LOGO500SE上就短了。皮带不能用。
如果可以的话,换上整个泰式550的尾波箱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我是坚持用原厂了

网友C:
不知道MIKADO副厂件的市场如何?
没人敢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