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3合1为什么总烧啊

楼主(2009-11-13):
004的3合1为什么总烧啊

网友A:
是不是马达阻力太大了,细心检查下
电池啥电压的?

网友B:
不会啊,我的004飞了好久了,,也没烧
你什么电池吖,,自己改动过什么或者飞机出过什么其他问题么
楼上的朋友说的可能性很大,,仔细排查

楼主:
我用的是005的电池啊11.1伏1000ma的

楼主:
以前插反电池烧了换的3合1是新版的7.4伏800ma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