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锂电平衡器(已经试验,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楼主(2009-11-13):
利用串联电阻的特性,平衡锂电。
选择阻值一样的多个电阻串联,再分别与电池并联。
20欧姆电阻约有200毫安左右的平衡能力。
推荐方法:“旧电池用0851充完以后,用这个平衡2分钟。新电池不用。
这是个放电器,会放掉部分电量,大家要注意。建议正常使用5次做1次。”

楼主:
这个当然是放电。20欧姆电阻大约有200毫安左右。
买了10只56欧5瓦水泥电阻,用万用表挑出阻值一致的。
这两个阻值为56.4

楼主:
放电5到10分钟即可。

楼主:
欢迎坛友们试试,并上传试验结果或心得。

网友:
得用个表一直监视 不然一疏忽就容易给 干报废了

楼主:
大家不必担心,只有一二百毫安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不必担心,只有一二百毫安的电流。

楼主你没明白楼上的意思了,是说你必须在线监测住电池的电压啊(不是电流),一不小心让电压过放了就白搭了,其实放电没必要平行(更何兄你的电路是没法平行每节电池电压的)。
建意你还是用Gale的放电电路吧,可以自动断电,不怕过放。

楼主:
大家没有明白我的用意。把电池放电5-10分钟达到平衡就行了。这样计算200毫安电流放电10分钟,只放掉30几毫安时。
对于不平衡的电池组,时常平衡一下是有好处的。

网友A:
你再想想,这能平行每节电池电压吗?你要平行就是必须依赖充电器把每一节电池都充平行,然后放电!!
要不你试一下,当电池电压分别的4.15V  3.99V  4.20V 时使用你的样的电路能平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想想,这能平行每节电池电压吗?
要不你试一下,当电池电压分别的4.15V  3.99V  4.20V 时使用你的样的电路能平行吗?

你提出的电压,要首先用平衡充。用我DIY那款,最多半小时就平衡了。
电池组飞过以后如果不平衡,可用这个电路先平衡一下。每次10分钟只放电30几毫安时,对电池不会有损伤。
这个试验了一次贴出图。等以后长时间试验后再告诉大家。

楼主:
示意图中红色箭头是可能的电流方向。
通过不同路径流动,最终是电压高的电池放电多、电压低的电池放电少,最终达到平衡。

网友B:
谁计算一下上图的个电池的放电电流?假设3S电压分别为V1、V2、V3。

楼主:
号称“平衡时无需接任何电源”的,和这个原理一样。

楼主:
平衡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而已

网友:
很容易过放电。个人见解。说的不对别骂我。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
这个 电路 能让电池平衡吗

是先平衡 后放电 还是 在不平衡的情况下 可以把电池电压放 平衡

楼主:
把不平衡电池,通过放电然后平衡。照片为证。大家不信试一试。假设每节电池电压4.2V,电阻56欧姆,电压除以电阻等于电流,电流为75毫安 。5-10分钟电池电压就一致了。75毫安恐怕只有大家飞时的电流的400分之一。

楼主:
阻值相同的串联电阻的各电阻两端电压相等。

网友:
有效!! 由于现在的平衡充多数是先串充后平衡,如果电池组压差大的话会导致平衡时间非常长

网友:
不能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计算一下上图的个电池的放电电流?假设3S电压分别为V1、V2、V3。
如果不计接线电阻,电流分别是V1/20、V2/20、V3/20

网友:
终于理解 这东西的 平衡原理了 !把差距 放大!就会理解

如果一个 10V  的电池 接一个10欧姆电阻  和一个20V 的电池 接一个 10欧姆的电阻 同时放电
开始 两个电池的 压差是 10V

但是由于两个电池 电压不同 那么在两个电阻上的电流 也不同 高电压电池电路的 电流是 低电压 电池的 2倍 如果 电压和容量成正比的话那么

然后放电 半个小时之后 假设 放电 放到了一半的容量 那么

10V 电池电压 变成了  5V     20V 电池的电压 变成了 10V

两个电池的电压 差距是5V 了

当都放电 到电池的 99% 那么

10V 的电池的电压 就会变成 0。1V  20V 电池的电压 就会变成 0。2V  差距是不是 只有 0。1V 哈哈很平衡了呢!

如果把电都放光 哈哈 0V

绝对平衡之超级 平衡器诞生

网友:
我来说说楼主的意思吧:

楼主是说先把3S电池组用平衡充(非常平衡那种)充好。如每节都是4.20V 然后接上他的电路,那就是在相同电压下接上相同的阻值的电阻,利用相同的放电时间进行放掉相同的电量!那剩下的电压也是相同的。

前提条件是:放电前电池组电压是每节都平衡的。

网友:
是个独立放电。
效果等同于:用同一个电阻对每节电池放电相同的时间。
有多大平衡效果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这个电路根本不能平衡,低的还是低高的还是高

楼主:
阻值相同的串联电阻的各电阻两端电压相等!!!
大家一定要吃透上面的含义。
另:实践出真知,大家为何不试一下呢?56欧姆电阻,电流最多只有75毫安!!!

楼主:
假如3节电池电压分别为4.2、3.8、4.1的话,我认为平衡时有可能两端电压下降、而中间上升。也就是中间的会被充电。一切要试验。

楼主:
如图
假设:V1<V2<V3则一定是I1<I2<I3,其结果是电池2和电池3放电多,最终会V1=V2=V3。
“V1<V2<V3则一定是I1<I2<I3”这已经有人做过试验证明。我也希望有条件的坛友再做一下。

网友:
咳咳,我来说两句吧,首先说一下,此电路是完全可行的,很多人说不可能的,其实你们是把一个完整的分压的电路给分开看了,这样就等于给每片电池两端单独的接上一只电阻……
但是LZ一再声明:“阻值相同的串联电阻的各电阻两端电压相等”,大家可以把此电路看成:3只相同阻值的电阻串联,然后在最两端供电,那么任何一只电阻两端的电压就等于3片电池总合电压的1/3,但是又由于每片电池电压都不相等,所以电池电压低于总电压1/3的会对其进行充电,而高于总电压1/3则对其进行放电,使每片电池的电压都等于总电压的1/3,但是无疑都是以损失电池电量为代价的,而且会很慢。

举个例子:

假设:V1 V2 V3电压分别为:4.0V 4.2V 3.8V,其总和为:12.0V,经过电阻分压后得到,每只电阻两端的电压都为4.0V,而此时并联的电池电压和此电压不等,所以低于此电压的会被充电,高于此电压的会被放电,但是电流太小,效率很会很差。

网友:
LZ的这个电路完全有效,会使电池平衡,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说飞完后,3片电池电压稍有不同(不会太大,如果差异大,说明某片已经过放,或内阻不同,性能差异大),直接上平衡充,充完不就一样了,为什么还要这个东西。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充电器是先串充,再平衡,再串充,再平衡,这样会导致充电时间延长。
  如果是上面的情况,这个电路也就针对先串充再平衡的充电器有效,能缩短一点充电时间。但对于类似lipro那种三路独立的充电器来说,这个电路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正在试验中。把电池一节用电机加两个螺旋桨放电2分钟,现在第一节电压为3.95V、第二节电压为4.15V。然后用串联的水泥电阻放电。
一会上图,大家看。

楼主:
下午4:12分加入手表计时

a2009充电器

楼主: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楼主: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楼主:
上面试验从手表计时下午4:12开始计算。下午5:15 。
也就是一小时后第一节降0.08V ;第二节降0.15V 。接近一倍了。
56欧姆电阻电流只有七十多毫安,如果用20欧姆可能时间会缩短。

02009充电器

02009充电器

楼主:
下午6:15
又过了一小时。只是两块电池的电压差距降到了0.1V了。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楼主:
只是放电,可能平衡来的慢。也可能出现“只是接近”的情况。
也许在电池组两端加上充电电压,可能很快就平衡了。
本楼的题目是简易锂电平衡器,关键是简易,能有效果就行了。所以不应该存在误导。
另外我觉得DIY并试验的目的,是让大家都能动手参与,并且成功的几率要很高,这样才能充分体验DIY的乐趣。
DIY最具说服力的就是电脑DIY了,就像搭积木一样,没有不成功的,很有成就感。
本人发了这么多DIY的帖子也是从这点考虑的,相信大部分坛友按我的做,都能成功。

楼主:
事实胜于雄辩。我分别测量两块电池正负极同电阻之间的电流。
电池组正极同电阻之间为66.2MA,电池组中间极与电阻之间为-0.6MA,电池组负极同电阻之间为65.6MA(我把表的极性反接的)。结论确实对低电压的电池存在充电现象。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楼主:
此时的压差只有0.04V了

a2009充电器

a2009充电器

网友C:
比较无聊…

网友:
这个电压平衡装置虽然还有需要斟酌的地方但绝对是有效的,支持你的创新,至于那些既不动脑也不动手人的风凉话可以当是昆虫在叫。一些所谓的“将军”“元帅”的能力和素质可见一斑。

楼主:
自己现在开始使用了,一块约50循环的小拉马电池,用0851充完以后,用这个平衡2分钟。新电池不用。
这是个放电器,会放掉部分电量,大家要注意。建议正常使用5次做1次。

网友:
没必要那么平衡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错误的电路,自平衡电路是有的,电阻不在那个位置。。。楼主这个其实是利用了平衡头的长长的线的线阻,所以等效电路不是那样的,如果等效电路是楼主那个,那么起不到平衡作用。。。

网友:
真实电路,红色是线阻,蓝色是内阻。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92607b0-d2a9-11de-a790-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实际上该电路没有“自平衡”功能,只不过是定阻放电,由于电压高的单元放电快,电压低的单元放电慢,因此如果两个单元的电压差是V1,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压差V2一定小于V1,从外部看起来,似乎是电路对电池进行了“自平衡”

这样的电路不是对所有不平衡电池都有效的,比如两个单元的容量已经出现了差异(这是最常见的现象),那么这个电路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网友:
一次又一次,终于上传成功

网友:
鉴于论坛的朋友一般不喜欢认真看帖,热衷于开口就骂,我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该电路的平衡功能是如何生效的。

锂电池在一定的范围内,电压和容量是线性关系,为便于计算,我假设两个1000mAh的电池单元,每放掉100mAh的电,外电压就降低0.1V,即
4.2V::1000mAh
4.1V::900mAh

假设这两个电池单元目前为:A=4.1V  B=4.0V ,此时用两个1欧姆的电阻对其进行放电,在忽略线阻和内阻的情况下(加进来就不是楼主的电路了,所以暂时忽略,以证明楼主的电路的平衡作用),放电电流是4.1A 和4.0A

网友:
放电0.1小时后,两个电池分别放掉了 0.1*4.1Ah和0.1*4.0Ah (本来应该进行积分的,但是我懒,反正都是定性假设)
即410mAh vs 400mAh的电
那么此时两个电池单元的外电压就是4.1V-0.41 vs 4.0-0.40 (3.69 vs 3.6 )
看,压差小了0.01V,原来压差是0.1V,现在压差是0.09V

明白了吧。

   但是依靠这样的平衡,效果不会太好,更主要的平衡其实来自于电池的内阻,在电池接近放电结束阶段时,内阻会骤然上升,这就使得电压低的那个单元,在接近放电结束时,定阻放电电流大幅度减小。形象一点来说,就是电压低的单元,放电到了后期就跑不动了(内阻在作怪),以龟速在慢慢爬,等着电压高的单元高速放电来赶上自己。。。
   这才是这个电路“效果不是一般的好”的真实原因。

   所以我要和稀泥了,批这个电路的有道理,说这个电路有效的也有道理。实践出真知(不是真理),但不认真分析的话,会被实践蒙住了双眼。。。

网友:
最后,说一下,楼主的描述中有大量不准确的词汇,比如说正极电流大于负极电流证明有充电等等。。。你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了,这是两个方向电流增强/抵消的结果,电路原理中的基本概念,不是什么充电。。。

还有,楼主有没有发现,平衡效果开始并不理想,越接近电池放尽效果越好?这就是电池变化的内阻在起作用。。。

网友:
完全同意LS的说法,根本没有所谓充电的过程,纯粹是利用电压高的电池放电快,电压低的电池放电慢来平衡的
但相对于LZ用的56欧电阻来说,线阻和电池内阻其实可以忽略

网友:
同意 Gale 的意见。赞赏你诲人不倦的精神。(俺太懒,惭愧)

引用 网友C:
比较无聊…
同感

引用 楼主:
阻值相同的串联电阻的各电阻两端电压相等!!!
大家一定要吃透上面的含义。

上回是串联电容,这次是串联电阻,又忘了旁路分流的问题了吧?
真心真意的建议:电子学原理,不要停留在“记住定理/公式”的层次而不管实际情况。您的电路阻值相同不假,但是旁边并联着巨大的电池就当它不存在?

为什么4.15V那个电压下降快?麻烦您随便找个电池放电曲线,看看初始段的斜率就明白了。

最终的结果:有只蚊子叮了一口,您愤然追杀,回来发现所有电池都是0V,确实都平衡了。而且都胖乎乎的好可爱。

PS:怎么这次没有使用“终极”一词?

网友:
看了一下,觉得好像有问题,再仔细看看

楼主:
这只是突发奇想,并且试验了一下有效果。至于分析是否正确那就另当别论了,有识之士来分析一下非常欢迎。至于54楼就算啦,本人从来不到别人的帖子了说三道四,所以也不欢迎你来教训。你有钱用得起进口电,不能代表什么。我只是把能够获得的零部件拿来试验一番,以便普通玩家都能效仿。还是那句话大家各取所需。
另:我本人1975年就玩航模了,什么进口器材都见过,没有必要跟我炫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突发奇想,并且试验了一下有效果。至于分析是否正确那就另当别论了,有识之士来分析一下非常欢迎。至于54楼就算啦,本人从来不到别人的帖子了说三道四,所以也不欢迎你来教训。你有钱用得起进口电,不能代表什么。我只是把能够获得的零部件拿来试验一番,以便普通玩家都能效仿。还是那句话大家各取所需。
另:我本人1975年就玩航模了,什么进口器材都见过,没有必要跟我炫耀。 ...

老大,俺通篇哪里提到什么“进口电”了? 怎么又扯到“有钱”上面去了? 俺有没有提到半个“钱”字? 我相信那不是您的思维方式和解释一切事情的唯一方法。

欢迎分析”?那可否有个基本态度?您可以看看俺有没有动不动就“终极测试”“终极焊接”? 都“终极”了还分析个啥啊?:loveliness:

什么进口器材都见过”这样的大话也敢讲? 那更要重新审视您其它言论的可信度了。

我1975年就玩航模了”........ 您说我“炫耀”? 您能不能搞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炫耀

不论如何,您勇于实践的精神还是要用力赞一下的,但“试验一番,以便普通玩家都能效仿”是不是先别太急?人家的电池可都是血汗换来的,用您这个“平衡器”很容易电池报废 。

您是楼主,有权利赶我走,这样您下次摆资历的时候就和谐了,至少看上去是 。自重。Bye!

楼主:
本文这个争议较大,贴出的照片是我100%真实写照,我本人持中立立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其他任何人,模友各取所需。
本人不负责后果。

网友:
还是支持hgmn兄弟给我们很多探讨技术的帖子,大家来就是为了互相借鉴和学习,交流和沟通的!

最近坛子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真多,托也多,论坛技术氛围少了些....

支持hgmn的继续整些新东东来一起交流

网友:
电阻是可以达到分压的…… 非得把一个完整的电路拆成若干个单元试验……

网友:
把这个电路加以改装,在电阻二头加上N*4.2的电压,也许有一定作用

网友:
1.讨论技术问题要精确表达
2.大家别讨论资历了,这似乎是中 国人的死穴,谈着谈着就开始摆资历。。。郁闷啊
3.如果忽略线阻,这个电路是可以等效拆分成三个独立电路的,具体请见《电路原理》或者《电路分析》,这不是摆权威,也不是无视实践,其实楼主的实践完全可以用成熟的理论解释,硬要无视理论也是不可取的。

楼主:
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有效就行,等待完善

楼主:
本人不是炫耀资历,只是发挥余热。实际试验,等待大家完善理论,前面所说只是抛个砖,不是真理

网友:
用“基尔霍夫定律”来计算,楼主这个东东是有效的,其实电阻还可以用大点,放电电流小点,然后放它一两个晚上,那么各电池电压会无限趋近于相等。

楼主:
争论争论也好

网友D:
LZ说20欧,自己却用56欧的试
我买了一包20欧5W的电阻,按LZ的方法试了,一会儿电阻就发热了,电压一起下降,放了半小时,电池本来就是不平衡的,最低电压的差点过放了

一开始是 3.95 3.78 4.15
按LZ的方法放了差不多半小时吧,变成3.80 3.67 3.92

悲剧了

网友:
等到放平的话,我电池早过放了

网友:
这玩意理论上或行,但实际得用特大的电阻,特小的电流,放特长的时间,或许能达到要求

网友:
20欧200毫安啊,害死人

网友:
1975年,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的时侯!!!
1976年,反击右顷翻案风,养一只鸭子是**主义、养两只是资本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说20欧,自己却用56欧的试
我买了一包20欧5W的电阻,按LZ的方法试了,一会儿电阻就发热了,电压一起下降,放了半小时,电池本来就是不平衡的,最低电压的差点过放了

一开始是 3.95 3.78 4.15
按LZ的方法放了差 ...

佩服你的精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不出真理。。。因为实践往往只是个案,实践出的是“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说20欧,自己却用56欧的试
我买了一包20欧5W的电阻,按LZ的方法试了,一会儿电阻就发热了,电压一起下降,放了半小时,电池本来就是不平衡的,最低电压的差点过放了

一开始是 3.95 3.78 4.15
按LZ的方法放了差 ...

70楼的兄弟,首先对你的试验表示敬意。
其次看你的放电结果。
第一节从3.95到3.8 ,电压下降3.8%
第二节从3.78到3.67,电压下降2.91%
第三节从4.15到3.92,电压下降5.54%
从上面结果看,电压高的电压下降快、低的下降慢。说明具有一定平衡能力。
兄弟你的电池是非常不平衡,本人提出的方法是“用0851充完以后,用这个平衡2分钟。新电池不用。
这是个放电器,会放掉部分电量,大家要注意。建议正常使用5次做1次。”见44楼。
所以兄弟你先充电,然后再用这个来放电平衡。
另外我没有买到20欧的电阻,如果你嫌电阻大可串联使用。

网友:
这确实能平衡的,但是手动,不是自动。不要电阻,接个灯泡上去也可以。

网友(2009-12-14):
没用定律列方程去算了,但看这组参数,有个想法:

第一节从3.95到3.8 ,电压下降3.8%
第二节从3.78到3.67,电压下降2.91%
第三节从4.15到3.92,电压下降5.54%

是否可以理解,电压高的,电流大。所以经过时间t后,电压高的放出的电量就多。

它们放出的力量依然是成比例的,只差别的绝对值缩小了。等到全为0V了,就彻底平衡了哈。

没作定量分析,仅是定性猜猜。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最低电压的那块电池,经过“平衡”后,电压也有所降低,说明这个电路是个负载电路,而非平衡电路。

平衡电路应该是:低电压的不会降低(或许能稍升高一点),高电压的向低电压的靠拢,达到平衡时,电压应在低电压附近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