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水线 - -!

楼主(2009-11-13):
上次的竹签子 让我拆了 呵呵 这次是买的木线 然后用环氧板剪的细条夹起来 上面又刷了环氧树脂
还没打磨呢呵呵

网友:
很認真阿

网友:
有成品的三角线买的吗

网友A:
我教你个新方法,广告公司有种板子叫PVC发泡板,1-10MM厚度不等,可以问他要点5MM厚度的板子边角料用刀切割就好了,这个材料比KT板硬度高很多,但小刀很容易划断,最主要是很好用砂纸抛。它有泡沫的易加工性能和有机板的硬度。也可以直接用他做船的。你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个新方法,广告公司有种板子叫PVC发泡板,1-10MM厚度不等,可以问他要点5MM厚度的板子边角料用刀切割就好了,这个材料比KT板硬度高很多,但小刀很容易划断,最主要是很好用砂纸抛。它有泡沫的易加工性能和有机 ...

是叫雪弗板吧,我早先做的水线就用的那个。先刀销在打磨,不过那东西吸水,适合做模具。

网友:
不是让你那样做的,你做好外形后,贴上去,然后环氧加固下就好了。那样就不吸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