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Seaking 令人費解 (已完滿解決 / 看31樓)

楼主(2009-11-13):
刚進了好盈 Seaking 35A, 十分失望.

1) 船用的 ESC, 居然有剎車.
2) 在設置中不用剎車後, 此白痴 ESC 竟然還要拉操控桿向後 2 次才可倒車
3) 好盈的r&d 是不是腦上長草? 還堪稱中國第一?

网友:
  好盈现在的质量正让人费解啊

网友A:
脑上长草的是慢羊羊

网友B:
你没有设置对,用单向功能

好好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2次倒车是正常的~一下是刹车~2下才倒车~这个玩过车的都知道
注意看说明书~多看看其他板块~别只看一个板块~
...

1) 朋友.. 這個電調叫 Seaking.. 是  "海...." 王, 有水冷... 是不是好盈腦上長草的人把它跟車拉上了?
2) 既然可設置不用殺車, 為什麼還要拉2下才倒車? 第一下要來長草? 還是放屁
3) 你看看有刷的船用電調那有拉 2下的?
4) 好盈開發船專用的電绸也懶得把程式更改一下? 為何不把1下剎車, 2下倒車用在電直上
5) 巳上市一年多了,也不跟進一下
6) 朋友,好盈多年前剛上市時我毫不猶疑就從鳳 凰轉用好盈,從來都認同它是 the best esc in China. 但這個海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设置对,用单向功能好好看说明书

我的船要用倒車,,,,, 双向...

楼主:
經各位大大提點之後,我終於想通了. 原來腦上長草的是我.

既然巳把海王買下,就應該把我的船賣掉,轉而玩車就不是解决了嗎?

不過還有一個小問题:,我還得想想怎樣安裝一個大水缸在新的 F1 上,以免辜負了海王上的這個水冷...  應該用蒸溜水還是茅台?

网友D:
1. 船用刹车确实很少用,但是有这个功能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默认是不带刹车的,你不喜欢可以不开),国内不少获得过世界冠军的海模选手,也认为刹车是有必要存在的。
2. 倒转,先经过刹车,再倒转没有必要吗? 高速行使的话,直接倒车你可以试试看,船会直接翻掉的。

网友:
国内不少获得过世界冠军的海模选手,也认为刹车是有必要存在的。
>>>>>>>>>用户觉得需要吗?

网友:
你可以关掉呀

楼主:
你可以关掉刹车, 但仍然要先拉后一下(用那個巳关掉的刹车),才拉后一下才有倒車. 那時船巳直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转,先经过刹车,再倒转没有必要吗? 高速行使的话,直接倒车你可以试试看,船会直接翻掉的 ...

翻掉與否视情況而定... 但拉2下才倒車肯定船會直衝撞毁.
好盈老兄,我是你們第一批的老客戶了. 還記得你們第一批的電調對 450TH 的高速外轉子存在的匹配問题嗎? 當時大伙兒的客戶都耐心等你們鑽研解决的方法. 一切衹因好盈當時是勇於接受大家的意見和反影.
我想是好盈現在做大了,目空客戶的回响.. 用車模的程式來做船模,還硬說有理..我看你們的前景.......

Seaking 不如改名為 Carking

网友D:
您好,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如果我们的产品考虑不周的地方,你大可明明白白的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请不要用伤人自尊的字眼。
我们的SEAKING 只有两个运行模式,一个是单向,只有前进,不倒车也不刹车,另一个是双向,反向推油门时,第一次反向刹车,第二次反向倒车,没有你说的关掉刹车,再只有倒车的模式哦。其实有刹车和倒车功能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当船高速运行时,来不及避让,会导致船撞到岸边或什么的。倒退也是为了实际使用中的一些方便,比如困在岸边,无法掉头。
回到您说的问题,我们的船模确实是以车模电调的程序改过来的,继承了车模电调:油门的响应快速,适合竟速的特点,也根据船用的特点做了一些变更,去掉了很多无用的功能,像电压保护方式也根据船用做了变更,不是直接保护停止,而是逐渐降功率,保证不趴在水中,可以回来岸边。要实现你说的直接正反转的功能,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改程序,10分钟即可完成,真的不是偷懒什么的。我们另外增加了水冷和防水功能,就如你用的 SEAKING-35A ,即使泡到了水里,也不会坏,这不就是一个船用电调所需要的吗?

当然,我们在船模的应用领域可能还有盲点,对某些问题我们可能没有考虑周全,我们很乐意听取广大模友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出相关的改进。 谢谢!

网友:
好盈有些方还是多听些用户意见比较好

没玩过船,远过车,的确要拉二次才能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如果我们的产品考虑不周的地方,你大可明明白白的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请不要用伤人自尊的字眼。
我们的SEAKING 只有两个运行模式,一个是单向,只有前进,不倒车也不刹车,另一个是双 ...

好盈老兄. 感謝你切實的回覆. 操作上船模跟車模確實很不同. 更為複雜的是船模也分竞速船和像真船,
操作上也大相徑廷. 一般倒車是用在像真船上的. 這時剎車也會關掉.

其實程式也很简單(而合理)

1) 在刹車啓動的模式中, 第一下當然是剎車, 2下才是倒車
2) 在關掉刹車時, 刹車是沒用了. 順理成章的把第一下拉後直接啓動倒車就行了
(sorry, 標题巳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盈老兄. 感謝你切實的回覆. 操作上船模跟車模確實很不同. 更為複雜的是船模也分竞速船和像真船,
操作上也大相徑廷. 一般倒車是用在像真船上的. 這時剎車也會關掉.

其實程式也很简單(而合理);

1) 在刹車啓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谢谢!!

但願早曰把韌體升級

网友E:
好盈还专门派人关注论坛啊? 这属于何种职位呀?
我很清楚是谁长草了~ 不喜欢好盈可以不买,买天蝎星~
我是做电子产品研发的~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上长草的是慢羊羊

长草的不是村长么

网友F:
虽然我很不懈楼主的言语。但我理解楼主的初衷。即在高速前进中遇到无法避让的情况时,通过倒车来减速,避免碰撞。我对船了解一般。但对车了解较多。所以先说说车模的倒车模式。

对车模来说电机从正转直接倒车是对车子的齿轮系统带来很大的负荷。电机、电调和电池本身的负荷也极大。很容易扫齿、烧电机和电调。所以一般的电调都是先刹车,然后再倒车。不同的只是是否由电机检测刹车是否完成,然后自动转入倒车模式,还是由人先反扣油门(枪控)一次刹车,松手后再次反扣油门倒车。后一种模式比较容易做到,而且对电机、电调、齿轮保护比较到位。而前者电调检测电机是否停转然后自动转入倒车的模式可靠性要差一些。不过好盈的车用电调虽然从正转到倒车要反扣两次油门,但从倒车转入正转却是一次油门即可。这其实是为了适应车模比赛时卡入死弯,倒车退出(不用助手捡车了),然后快速回到赛道加油继续比赛而设定的。倒车时可以设定最高速度的25%、50%、75%、100%。如果设置到100%以下,那么就可以用较低的速度准确退出死弯(电调倒车的线性一般比正转差,低速更好控制避让后面追来的车),然后再次正扣油门直接加速回到比赛中。这说明好盈从程序上讲是完全可以做出一个模式直接从正转转入刹车,然后自动转入倒车的,正如从倒车模式直接自动转入正转一样。

但这样做是有代价的。除了上面说的对齿轮、电机和电调的高负荷以外,车子在高速前进时突然加上反向的力矩会造成车子非常不稳定。这和真车在雨天路滑时如果没有ABS很容易跑偏一样。模型车的车速非常快。抓地力一般都有不足的倾向。正如雨天路滑一样。这时刹车都会造成车子姿态无法控制,更不用说直接倒车了。所以车用电调先刹车(反扣油门一次),再倒车(人工手动反扣油门第二次)是最好的方案。

说回船。船和车有个不同的地方是船,尤其是竞速艇(下面都以竞速艇为例说明,低速船完全不同),一般是表面滑行来减少水的阻力的。这和车正好相反。即减少阻力来提高速度(车是提高轮胎抓地力来提高电机功率向地面的传递,从而提高速度和控制姿态)。因此这时桨其实反转后反抓水的力量远小于车辆轮胎在电机刹车时向地面传递的阻力。所以靠船桨倒转来减速其实是不现实的。真实的情况是船体高速时离开水面。如果突然电机倒转,船体只是以较小的速度减速,船仍旧高速前进。直到船体速度低到不足以离开水面时,这时船体和水面接触面积增大,阻力急剧增大,速度迅速下降,接触面积继续增大,阻力达到顶峰,船最终停止。但这个反应时间要远远大于车子刹车的速度,且不是均匀的(先继续高速滑行,然后突然降速停止)。从现象来看,就是直接刹车然后倒车或者直接刹车不倒车,船都会继续滑行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八成已经够你的船撞上障碍物了),然后突然停下来。这时有倒车和无倒车没有明显区别。车模刹车时会继续向前滑行一段距离。如果船用同样高的速度跑,突然急刹车船桨可以迅速制动(船桨与水接触面很小,不受船体前行的动力的影响,可以很快刹车。车模由于轮胎和电机是联动的(至少后轮是联动的,前轮使用头单向的情况下),所以车不停下,只有轮胎打滑,电机才能停下),然后马上启动倒转程序(好盈恰恰是没有按照楼主想的那样做到这点,但前面分析过,这很容易实现)高速反转。但结果如何呢?正如上面分析的。船速不会发上下降,而是先以较低的速度下降,然后再突然急剧下降。而这其中船体(V艇的尾部或者虾艇的虾脚)原有的接触水面的那种阻力起到更大的作用。电机反转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其实对半浸桨来说,桨的后面是在一个平面,而前面并不是一样平面,所以我怀疑桨反转的推进效率要比正转低,好像车子在前进过程中突然倒车,车轮倒转,但只是打滑着继续前进一样)。而且虽然桨与水接触面积很小,但因为转速很高,阻力也不可忽视,对电机、电调、乃至电池的负荷仍旧是很大的。这时肯定比从静止直接加速的负荷要高。经常这样做对电子系统影响很不好。而且高速船一般是软轴。软轴一般用细钢丝扭成。其螺旋是将水向船体外排出的。如果电机反转,这时软轴就成了抽水机,船体内很容易进水。我自己的O艇在湖面进入水草阵时不得不倒车时,一般都要马上回岸边。这时船体内多半已经进入少量的水了。

所以针对楼主的问题,正解在哪里。很简单,转弯。高速艇虽然从原理上来讲要尽量避免水的阻力,但在转向时却可以很好的利用水的阻力。实际上车的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力(转弯是是侧向摩擦力,与车轮前进方向垂直,指向车转弯半径的圆心,船同理)要远远小于高速艇舵与水面的力量(这里主要指较深的吸水舵,一般入水在10公分左右)。也就是说船在转弯时的“抓水力”要比车模的抓地力大许多(上百倍)。这是水与路面的重要差异之一。船在拐弯时可以理解是以船舵为圆心原地转弯(注意是原地,车几乎不可能做到,车高速转弯一定有一个较大的半径,所以一般车模入弯一定要减速,目的就是要减少这个转弯半径,缩短过弯时间,而船原地转弯,意味着转弯半径极小,过弯速度很快)。也就是说船在高速航行时,几乎可以在瞬间直接转180度的弯(我自己的O艇就可以做到这点,如果没有水刀和压浪板的话,船会翻,因为转的太急了)。当然对于舵较小或者船速较低、重量很大(这点影响很大,因为重量大惯性就大拐弯需要的力量越大,不过模型船除了帆船比较沉以外,其他的模型都是越轻越好)的船以上论点不适应。这时船更象车模,甚至比车的转弯半径还要大很多,船会侧向滑行很远才能转弯。真的大型客轮都是这个特点。因为吨位太重,水的阻力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抓水力”供船及时以较小半径转弯。不过这时如果电机能够迅速反转,反转的动力就显得重要的多了。这时电机反转能够更好的减速。辅以舵转向,可以更好的避开障碍物。

所以如果楼主跑低速艇,且船较大、较重,那么避免碰撞的正解在提高舵效(加大舵面积和入水深度),同时辅以电机反转(楼主的建议这时是有效的)。但如果楼主跑的是高速艇,还是把心思放在提高操控技术,预先做好防范,比如快到障碍物时减油门(让水来迅速降低船速),或者提前打舵,让船玩漂移过弯的效果要比车漂移过弯效果好很多(老实说车漂移只会降低过弯速度,远不如入弯减速,快速过弯,出弯迅速加速来得快)。这也是水和路面不同特性差异带来的结果之一。

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楼主、好盈和所有看贴的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很不懈楼主的言语。但我理解楼主的初衷。即在高速前进中遇到无法避让的情况时,通过倒车来减速,避免碰撞。我对船了解一般。但对车了解较多。所以先说说车模的倒车模式。

对车模来说电机从正转直接倒车是对 ...

感謝大大的詳儘解說.
車模的操控我不好說,反正跟 Seaking 無關. 我想好盈推出海王也不是用來玩車的. (真奇怪: 似乎大家都要硬把船用的 ESC 跟 車用的 ESC 拉上關係?)
對像真船來說,一個高效的倒車系統至關重要.倒車不是用來減高速的. 是用來減 "低" 速和 "倒車" 的.不然怎樣把船靠好碼頭? 靠岸?
因船的重量大, 一般靠岸是把船用極慢速接近岸邊,在約離岸2-3米時停車.侍船因慣性再慢流至 0.3-0.5米時加 "小" 量倒車,令船剛好停在岸前.
如這時才驚覺倒車不靈,來不及反應,船頭己碰到岸上了. 因船重的關係,這慢速的碰撞也會令船焦頭斕額.
無論如何,感謝 shouldbe 兄... 但願厂家能及早抖正這問題..
(ps 真船也是這樣操作的)

网友F:
我拿车说事是因为我更熟悉车模。做了一个对比而已。第一次看到O艇在高速时松油门轻微打舵就几乎原地180度转弯真的很吃惊。船模却是就是应该为船设计。这点我也赞成。只是一般电调都是按照跑高速艇设计的。高速艇不靠倒车减速。而你玩的船很重,应该是像真船模。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希望好盈能够及时听取意见,增加新的倒车模式。

另外厂家估计一般都是听“高手”的。高手的意见含金量多当然可以理解。但普通玩家的要求也应该有所考虑。至少应该有些分析。做,为什么做。不做,为什么不做都应该有个说法。这才是听取意见。听高手的意见其实同样也要分析后才做。没有谁会盲目听从别人的建议。不针对玩家要求进行分析,并给出说法会让人感觉不重视普通玩家的意见。也就无所谓听取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拿车说事是因为我更熟悉车模。做了一个对比而已。第一次看到O艇在高速时松油门轻微打舵就几乎原地180度转弯真的很吃惊。船模却是就是应该为船设计。这点我也赞成。只是一般电调都是按照跑高速艇设计的。高速艇不靠 ...

經過多年的努力,好盈的產品己是國際有名的品牌了. 也可參考一下其他國外老廠家的操控模式.
船用電調一般分3類:
1) 單向電調 - 是設計給高速艇的.  對高速艇來說倒車沒有意義
2) 雙向電調 -  是設計給像真船用的. 靈活的倒車是必要的.
3) 雙/單向可選 電調 - 兩類船都要照顧.
Seaking 是第 3 類.
再說一下...  我發這 post 是因我是好盈的老客戶,不忍心他錯下去. 國外先進的工商管理業界有一名言:
"一個用責備的口吻回來向你指出產品存在的問題的人是你的忠誠客戶. 其他的干跪一話不說,轉用其他厂家的產品,永不回頭"

网友D:
非常感谢,感动中!!!
我们尽快把倒转方式改一改,以适应这种像真船的应用。

网友B:
好赢的船用程序应该这样改

拉杆后先刹车,再倒车,这样比较好,碰到障隘后就不需要拉杆2次了,一次拉杆就可以倒退了,有利于快速倒退,紧急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后先刹车,再倒车,这样比较好,碰到障隘后就不需要拉杆2次了,一次拉杆就可以倒退了,有利于快速倒退,紧急避让。

刹车在船模上沒意義. 況且船模多用波箱,刹车損耗齒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还专门派人关注论坛啊? 这属于何种职位呀?
我很清楚是谁长草了~ 不喜欢好盈可以不买,买天蝎星~
我是做电子产品研发的~不多说了~

倒車問題己完滿解決
看人家多聰明:
1) 杆推向前是前車
2) 把杆拉后:
  a) 如電機是靜止狀態就馬上倒車
  b) 如電機還未停訂則等侍停訂後就立即倒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31楼的是Himodel的?

网友G:
31楼和我用的一样,不过我的是25A 的,这个电调是好盈生产了贴别人的牌子给别人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1楼和我用的一样,不过我的是25A 的,这个电调是好盈生产了贴别人的牌子给别人卖的。

你說的是飛機用的.
這是船用的,設計比好盈的棒多了. 如這是好盈生产了贴别人的牌子给别人卖的話,則好盈真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了...

楼主(2010-02-08):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感动中!!!
我们尽快把倒转方式改一改,以适应这种像真船的应用。

依然故我........???

网友H:
LZ应该用有刷的电机电调,仿真船又不需要高速,只需要灵活的油门控制和正倒车转换,这个好像是有刷的优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盈还专门派人关注论坛啊? 这属于何种职位呀?
我很清楚是谁长草了~ 不喜欢好盈可以不买,买天蝎星~
我是做电子产品研发的~不多说了~
頭上發草的 不知道是誰  蠢貨 !!!!!掛個eagle tree 上去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二次緩衝了 不管煞車功能要不要覆蓋     好盈 你要是改掉這項 將來你的屁股擦不完了  電變燒不停  ~~~~~!!!!! 沒燒掉只是運氣好  或小負載沒進入高原區  水可是硬梆梆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应该用有刷的电机电调,仿真船又不需要高速,只需要灵活的油门控制和正倒车转换,这个好像是有刷的优点啊。

事實是我現在用的 Hi x 牌无刷电调可拉一下就倒車,完全沒有各位所憂慮的問題出現.
另外如有刷可做得到,為何無刷不能?
為什麼要找那麼多籍口,衹是一個小抖正罷了.... 為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