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飞跃空机的朋友么?十字螺丝会不会很容易变形啊?

楼主(2009-11-13):
最近想入架飞跃的空机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有用过飞跃空机的朋友么?十字螺丝会不会很容易变形啊? 本人上450以前飞ESKY的 真是被十字螺丝弄怕了。现在飞GL的觉得小直径螺丝还是内6的最耐用啊。

网友A:
自己买点内六角的不就行了,也不贵。

网友B:
梅花的螺丝很垃圾的,现在基本淘汰了!

网友C:
多备几种内陆角,总有一个可以紧紧地插入,然后就可以旋开了,屡试不爽。

网友D:
飞越螺丝上胶后十字的很不好下,容易滑,最后只有锉两个平口用老虎钳子下,当然内六角的胶上多了也滑,我尾中联与尾轴的固定螺丝就滑过,幸好中联、尾轴都是金属件,用火攻取下来的。提醒大家胶千万不能上多了,不然螺丝下不下来呢。

网友E:
十字螺丝好像只是头容易花吧。

网友D:
原帖由
catv
于 2009-11-14 14:24 发表
十字螺丝好像只是头容易花吧。
就是头花呀,花了就下不下来了,要用锉刀和老虎钳子配合。

网友F:
全换成内六角就行了
到五金商店买些M2的内六角,基本就是M2*6,M2*14的这两种用的最多,我买的就是飞越空机,自己能换的全换成内六角了
冰人有450内六角螺丝升级套装,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