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电路图

楼主(2009-11-13):
根据bdya 的描述画电火花电路图 应该就是这样吧
加工中 工件和模头放水里。
电阻应该是限制电流的 防止短路烧坏电源  电容就是放电出电弧的了 问题是1个丝的间隙真能放出火花吗? 我一定要玩玩 前几天刚刚顺了一个电动车冲电器 48V的  实际电压应该50多V。

网友A:
你毕业了
但感觉公的在上,母的在下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电火花节目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毕业了
但感觉公的在上,母的在下不知道是不是

电源图标吗? 很久不画了 大概反了   。负极接铜棒,正极接工件, 没反吧。

网友:
也不算反,这样是用钢的电极加工铜的工件铜下得快,制作铜电极的方法

网友B:
电池画反了。。。

网友C:
没高压怎么放电......25UF的电容能放电弧?我10000UF的都没见的有电弧

网友:
接触面粗糙。。。
微隙尖端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高压怎么放电......25UF的电容能放电弧?我10000UF的都没见的有电弧

精细电火花加工电容可以小到0.01微法的

网友:
电子是从负极向正极一边移动的。对吧?

网友:
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正规机器电规准改一下,可能就要从正极性加工改为负极性加工了。
目前这个参数是优化过了的。

网友D:
这个电火花好像不是间隙放电(像火花塞那样),电压才60V,应该是电极(-)和工件(+)在接触时触点的电容短路放电烧灼形成的烧灼坑,就好像我们将电容充电后,将电容的两电极短路会“啪”的一声放电并且电极碰到的地方会有一点烧灼一样,所以电极相对于工件要有一点上下的运动(振动)来瞬时接触工件“啪啪啪”的放电烧灼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画反了。。。

是的,电池的符号画反了,标的正负符号没错。

楼主:
为什么有些电火花机是连续放电腐蚀 而有的是间些放电腐蚀 电极一上一下的重复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火花好像不是间隙放电(像火花塞那样),电压才60V,应该是电极(-)和工件(+)在接触时触点的电容短路放电烧灼形成的烧灼坑,就好像我们将电容充电后,将电容的两电极短路会“啪”的一声放电并且电极碰到的地 ...

谢谢陈兄指正。。。
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些电火花机是连续放电腐蚀 而有的是间些放电腐蚀 电极一上一下的重复 ?

连续的应该是高频脉冲的火花机,就是正规的火花机也有上下电极的运动,我看过电极运动不是很快。而LZ的火花机是用直流的,只能是原理形的最简单的火花机了。

网友:
这一张电路图还比较靠普,里面加了转动电机和振动线圈,该图借用坛里某位坛友的帖的图。但好像10VA的变压器太小了。

网友:
18楼转的图简直是开玩笑。甭说是10VA就是100VA的也不够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