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52,怠速偏高,桨跟着转

楼主(2009-11-13):
全新50油直,刚组好,但是不管怎么调主油针,怠速都偏高,如果硬是抓住主轴不让转,发动机很不稳定,一不小心就熄火了。
副油针没敢动,因为看到很多人说不要动付油针,维持原厂设定即可。而且付油针(带锁紧螺帽的一颗螺丝,我猜是付油针,不知道对不对)对着风扇罩,根本没法调,除非把发动机拆下来,看这个设计感觉就是不让调那个东西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怠速跟主油针完全没関系,  怠速高是你的油門位子開的太大, 只要用控上的微調調低就可以了. 就是把油門関小一點. 或收小控上throttle的Endpoint行程也可以.
主油针是用來調发动机最高速, 怠速油针是用來調发动机在怠速時穩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跟主油针完全没関系,  怠速高是你的油門位子開的太大, 只要用控上的微調調低就可以了. 就是把油門関小一點. 或收小控上throttle的Endpoint行程也可以.
主油针是用來調发动机最高速, 怠速油针是用來調发动机在怠 ...

原来跟主油针没有关系呀。学到一点^_^。
那我把油门关小一点,就会熄火,能维持不熄火的最低油门时,转速还是偏高,这怎么解决呀。

网友:
那个螺丝是怠速油针,你现在的状况说明怠速时太贫,要把那个油针逆时针转一点

楼主:
找到方法调了,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我把怠速油针放松到油门拉杆可以到达的最低风门位置。
然后逐渐调紧主油针,大概到只半圈的位置,这时怠速下来了,离合分离了^_^,总算可以实现主轴不转而且不熄火了。
但是这个方法好像和大家说得都不太一样,所以不知道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