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13):
车子几天没玩,今天再玩就遥控不到了,要把遥控天线和车的天线碰到一起就可以控制而且
舵机
陡的厉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电池
都有电!是接收坏了还是晶体有问题?换个控也一样

网友A:
换控也一样?那换晶体还一样的话就是接收被 换接受还一样的话那就是晶体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