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 关于动力够不够的问题.....JAS39.

楼主(2009-11-14):
新买的 JAS39  机长1米5 翼展 90CM  电机 黑旋风 KV3200  70涵道 电池 4S 2200 20C 电阻 70A 能带的 起来吗 ?量了下 机重 加电池什么的全算上1400G  朋友们都说 得上90涵道 ...可厂家就是用的 70涵道   推力比够吗.. 我不知道怎么算...请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
呵呵

更正一下,原配的是2836电机,不是黑旋风,四S电池也就能输出800g左右的推力。

网友:
用黑旋风 KV3200  70涵道 可以飞但速度不快 要想爽飞装90涵道吧

网友:
不够,T45都是64MM 4000KV的

网友:
1400克这么重,70函道看来只能勉强飞飞航线了,要飞爽是不行了

网友:
 比我的39还大个。1050。。690。。。。涵道就这样。。。。太小了不稳。。太大了动力贵。。。我的全重730G。。。64装机后静推力420G顶。。。能起来。但转弯半径大到最远出几乎看不到了。。。而且不敢乱翻。。。感觉如果油门只要不在最大就拉不起来。。。 后来把原装涵道前面的作弊进气口堵了。。。前进气的上下百页的位置用到片搞穿成真的百叶窗后静退能到550G了。。估计速度起来后更大。。。。反真飞行足够了。。。有时候速度在的时候一半油不到就能不掉高滑行了。。。只是还不能做筋斗。。。。我都用3S常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