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双桨问题

楼主(2009-11-14):
菜鸟一个,正在练习对头悬停阶段
450飞行中经常坐屁墩,然后就出现双桨,有时候再坐一次,双桨又消失了,另外 如果动作突然猛一点,也会出现双桨(悬停时是没有的)。我的理解是旋翼头连杆的球头扣松了,不知道解释对不对?

如果换用Pro用的一体化连杆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谢谢呀

楼主:
今天悬了3个电,起飞时没有双桨,过一阵莫名其妙就出现了,而且升力似乎也大了,听电机的声音感觉到转速下降,而机子突然会升高,,  如果把机子降落再起飞,上面的现象又再出现    愁S了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检查连杆,球头,横轴。贴别是横轴弯了,怎么调连杆都没有用,呵呵。

网友:
哈哈~~~我喜欢,狂顶!!!

网友:
如果不是用木桨的话就检查一下连杆有没问题

楼主:
5楼提到了横轴,我在想,大桨在快速转动时横轴是不是也会转? 会不会坐屁蹲时导致横轴轻微弯曲? 固定横轴的螺丝太紧了  2个1.5的内六角都圆了还是没拧动,目前还能飞,就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连杆,球头,横轴。贴别是横轴弯了,怎么调连杆都没有用,呵呵。

42,上次炸鸡后修理好调双桨,怎么调连杆都条不好,结果是横轴弯了。

网友:
球头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