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为什么会抖舵??请教

楼主(2009-11-14):
最近斜盘
舵机
后面的那个抖舵了,前一段时间右侧的也抖了 已经更换,想知道抖舵的原因,
会不会是飞行次数多了(估计有80-100块电),舵机自然会抖呢?
我的斜盘是MD933

网友:
拆开舵机,在电位计上上电机油就好了,我的也是,估计换个电位计就好了

网友A:
MD933就是这样子,我的三个都在抖

网友B(2010-01-05):
933好象是必抖的,我的9个933,排着队在抖,气死我了

网友C:
貌似是电位器磨损

网友D:
拿酒精擦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