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附件(重做了可纵向调整)

楼主(2009-11-14):
也算是改造吧,原来是和车刀一样夹住用的,不能受大的力。

网友:
搞木头呀?还可以干这个,见附图。

加工铝锅

加工铝锅

网友A:
这样做铝锅,不够功夫钱,铝锅不需要这样精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铝锅,不够功夫钱,铝锅不需要这样精密吧
这样做才是简单的呢,不比开模具冲压简单多啦。这种做铝锅方法你要精密也精密不到哪去。

网友:
这铝锅是滚压出来的

网友:
优酷上有视频,是这个方法。没错

网友:
干木头的刀架

网友:
我见过灯伞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开始想做燕尾槽,越搞越复杂。现在只要斜着装就行了。

楼主:
铣了半天,看图才发现那个槽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咋用的?没看懂。

网友:
白搞了吧。

网友B:
不知是不是车木头支架?如果是的话不需这么复杂:把原刀架取下,找一块方块钢,钻一孔(与原刀架孔相同),找一块条钢,条钢与方块钢结合(焊接或上锣丝),加以来高度在主轴中心位置,装上原刀架位置,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不是车木头支架?如果是的话不需这么复杂:把原刀架取下,找一块方块钢,钻一孔(与原刀架孔相同),找一块条钢,条钢与方块钢结合(焊接或上锣丝),加以来高度在主轴中心位置,装上原刀架位置,完成。

有道理,比较简单,又好固定。

网友:
不太一样,楼主的设计比18楼的方案车削直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