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6000

楼主(2009-11-14):
请教各位有用过这款陀螺的吗?用过的请说一下它的性能怎么样,谢谢。小弟想入手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在论坛里好像没见过什么人用哦。

网友A:
廖英智表演用的90 3D,就是用雷虎原厂的陀螺。。。不知道6000和7000有啥区别,呵呵

网友:
我就知道跟FUTABA的控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廖英智表演用的90 3D,就是用雷虎原厂的陀螺。。。不知道6000和7000有啥区别,呵呵

http://www.szrcclub.com ...

图上可以看到TG7000比TG6000多了一个拨杆,可以选择脉冲的宽度(1520µs和760µs)。
怀疑是选择了760µs后就可以适应Futaba的设备。

楼主:
哦,原来还有7000的,原来和FUTABa的不兼容的,和JR的兼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