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关闭9X2的两边的小耳朵功能?

楼主(2009-11-14):
9X2的两个小耳朵老是不小心碰到,影响螺距,真是烦恼,请问如何关闭,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9X2的两个小耳朵老是不小心碰到,影响螺距,真是烦恼,请问如何关闭,谢谢!!!

滴几滴502就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几滴502就关闭了。

网友:
开机时候同时摁 ENT键 进入系统设置菜单 把其中一个通道开关选项设置为INT  可以屏蔽左边的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