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部mini GeeBee

楼主(2009-11-14):
请大家先看看我是如何切KT的,怎么样呀

爽吧

先介绍一下这个mini geebee,翼展65cm,机长60cm,用5mm的kt板,无需太多加强,亦坚固耐炸,看似机仔细细,但实际负荷面积很大,我装机全重220G左右,翼负荷也就十来克每平方分米,飞起来虽没有那种130G的F3P机那样极端,但也是能快能慢,飞行十分有趣舒服,吊机也是非常的爽

安装也简单,我这只也就用了两个小时不到就搞掂了,还是一边看剧集一边装的。加固只是用了一根50cm和一根20cm的3mm碳棒。电装是:xxd的2204+xxd的10A电调,800mah15C2S锂聚电,北田1123 9G舵机X3(手上只有9G舵机可以用来装小KT机,这几只北田是专门用来装3D机的),用9047慢桨,半油门吊机,飞行时间6分钟,用7组电,飞得非常过瘾

上来是一套材

粘好图纸贴纸,简单漂亮吧

安装副翼舵机,我用北田的9G舵机,个人感觉比辉盛要好,价钱也是二十出头,做工和精度都不错,也很耐用,推荐给各位。

上泡沫胶粘机翼了

插进,位置刚刚的。

网友:
斜边怎么切啊,

感觉没有热切割光滑

优点 是相当的速度快,挖洞特别好

楼主:
真晕,粘好后先发现没装碳杆加固,又拆下来开槽按碳杆了,真大懵

用3mm的碳杆足矣,够省吧

重新安装主翼,看看

加上横肋,开始胖胖的了

升降舵也加上碳杆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套设备哪里搞的?不是一般的牛哦,你可以开个KT机制作厂了

楼主:
装上舵面,整体出来了

安装升级和方向舵机

安装好拉杆,翻个肚皮给大家看看,真是又胖又白呀:loveliness:

装上电机等其他电装

搞掂

网友:
漂亮,好像还是激光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套设备哪里搞的?不是一般的牛哦,你可以开个KT机制作厂了

我说兄弟呀,我贴没发完整的,你就硬是插了两脚
这是我随便拿来装的瑕疵品机身,边缘有点不光滑我也无所谓了,反正飞起来也一样那么漂亮。激光切割还有很多优点的,因为是电脑控制的,所以精度是十分有保障的,而且从图纸到出品可以非常快。另外适应的材料也十分广泛,切木机件也是非常爽的。

网友A:
米人啊,一台 激光切割机要 好几十万,可以买N多套450pro了

网友:
太TMD牛啦!!!   乖乖!!!   激光切割机!!!

网友:
好设备啊

网友:
那个切割牛啊..

一分多钟..顶了我一个小时的工夫..

网友B:
我用小刀,你却用激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刀,你却用激光!
bu
不知道你用的小刀已经价值 几十万了吗?
这个就叫技术

网友:
LZ可以给图纸吗?如果可以请pm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人啊,一台 激光切割机要 好几十万,可以买N多套450pro了

3~4W足已

网友:
这个切割爽歪歪啊··

网友:
太漂亮了! 能否把图纸贴上啊啊?说明尺寸!!!

网友:
真系有米~~

网友:
高手请问你的激光切割机可以切碳纤维板吗,

侧板红线位置要切掉可以吗

侧板红线位置要切掉可以吗

切成这样的

切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