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做60-70长的船载重2千克需要用多大电机电调。。。。。。

楼主(2009-11-14):
准备做个60-70长的船船身用木头做 载重2千克需要用多大
电机
电调
舵机
本人新手 请老手多指教 谢谢大家 多提见义!

楼主:
对了 打算在上面做2个翻斗翻斗一个载重1千克 钓鱼打窝用

网友A:
750或双550-580

楼主:
舵机 都用多大的 一个方向舵 两个管翻斗的

楼主:
遥控器 接收机用 FT06-A 行吗 实际能控制多远距离 标称是700米 能达到吗?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

网友B:
你的意思要做个打窝船啊!你说要装1KG的料?那你船还要做大点还有船的中心要考虑一下,不然装上料中心不对就悲剧了!你不想吓跑鱼的话,最好搞个喷水推进系统,

楼主:
上面兄弟 你说喷水系统?具体要怎么做?还请说明 本人喜欢动手制作 刚接触这个什么都不懂还请详细说明 最好能帮我弄个图纸 各项配置 什么的 我先照样做一个 谢谢!

网友:
长宽比推荐为3,否则浮力不够
料斗最好装在船尾,从船尾往水里倒,从侧舷倒的话容易翻
还是只装一个料斗吧,容易平衡。两个料斗不同时倒,那多余的1公斤完全能把70长的船压翻,不管前后布置还是左右布置

网友C:
我建议搞风动的,前部放料斗。这样对水下干扰小。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 那位朋友可以详细说说 最好给个图纸带尺寸的 快艇形状 还有遥控选什么样的 谢谢

网友D:
风动的用涡道

网友E(2010-01-04):
你的船做好的没有

网友E:
我也想做好你那一样的船

网友F:
呵呵我也做了一个掉鱼船,70多厘米的不过不是翻斗的是海竿远投用的,马上完工了

网友G:
用2700kv的無炭刷馬達,120A電調,14.8V哩電,應該都ok!

网友H(2010-04-10):
哈哈。。。做钓鱼船的朋友还真多,LZ的船做好没?电机电调电池怎么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