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跑船!!!

楼主(2009-11-14):
今天是跑了一下我的双发幽灵CAT(配置:200A电调2个,飞速达380电机2880KV2个,尾舵机FUTABA 9451,5S锂电,430铜桨2个,3PK枪控),刚开始用2颗4S跑,很快,很爽,接着用5S下水,高速拉了2圈抛锚了,烧了一个电机,我的自改救援船登场(救援船配置:恒龙玩具船一条,380有刷电机,4300毫安镍氢电池,双向有刷电调,FUTABA 9451尾舵,6008接收机,12Z板控),轻松救援拉回,效果很好。TOM的黄小O也跑得不错,可是好景不长,电机也挂了,还是救援船帮忙援救。哈哈,看照片吧!!!!!!

网友:
挂个香口胶的瓶子去拖??效果貌似还不错啊?瓶子里配重了没啊

网友A:
黄色的就是我的O啦,上录像

[wmv]http://www.tomye.com/common/bbs/tom/DSC_7554.WMV[/wmv]

网友:
飞速达不适合跑高速

网友:
今天最耀眼的主角是那条恒龙救援船  ,不仅成功施救2次,最后在2条艇全部抛锚后,它继续耍了一把

网友:
怎么救的啊?

网友:
恒龙救援船可唔可以上张内部图片啊,我都想改翻只。

网友:
嘻嘻!跑的不错嘛!加油加油

网友:
救援船怎么弄的?
用钩子钩住?上个图看看

楼主:
船尾有绞盘,用绳子一边连接绞盘,一边连接一个漂浮物,下水时放开绳子,开到抛锚船边围着船绕2圈,绳子缠住桨了,然后就能拖回来了,很好操作,很好用。

网友:
要看救援船怎么救的,可以看这里的录像: http://www.tomye.com/RModel/bbs/showtopic-1579.aspx

网友:
哈哈救援的比正式的好玩,还有你什么电机怎么做了水冷还烧电机5S应该不会吧,那要是6S还不上去就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就是我的O啦,上录像

http://www.tomye.com/common/bbs/tom/DSC_7554.WMV

录像怎么那么短?看的没劲!看来三十还需要帮你搞一下。

网友:
救援船都要用9451?

网友:
换电机吧

网友:
tom的公主呢

网友:
我的O就是用FSD 380 的电机,KV2881  5S A123 三分半钟连续跑完电池, 除电池温度有点偏高一切正常!   浆用CNC的4834   最高速66.6KM 最远行程3.2KM                你用5S锂聚电压高了,  这个电机电压为14.4V     你用上5S等于21V了?  不爆才怪!   电调过大,FSD 380  电机60A电调估也可以用了,90A完全没事,根本用不上200A  .   小O姿态我看要调整一下,个人感觉头部偏重!  重心要向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像怎么那么短?看的没劲!看来三十还需要帮你搞一下。

拍的人不会搞我的相机,能拍到这一小段已经算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