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楼主(2009-11-15):
听说玩固定翼用6A的人蛮多的
玩直机用6C的人蛮少的
是不是真的

网友A:
确实属实

网友B:
固定翼 6通道 足够了
6A 是固定翼版本 距离 稳定都可以! 属于实用形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稳定 对于固定翼来说 也够安全了
6C 是直生机版本 因为直生机要求 比较高 6通道 属于低端最简陋的设备 稳定性再不行的话就没人敢用了
并且 玩直升机的 都是比较有钱的主 飞机一般都是 450 及以上产品 所以都怕炸 都买了好设备 如果低端的产品 4通道的 一般买的都是 套机 里边自带的 遥控器 也就够用了 调试还方便 所以 6C 基本上就是 个鸡肋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