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固朗450C摆尾,请高人指导!

楼主(2009-11-15):
前些日子换了一根尾管,一根尾轴,之后就摆尾现像严重。感度调到最低也不行!尾推行程很顺滑,皮带也不松。可就是查不出原因。请高人帮忙指点一下,看是什么毛病!

网友A:
检查陀螺仪是不是锁尾状态,检查遥控器的锁尾开关是否开着,我以前也有过这种经历。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尾桨夹轴承坏了

网友C:
如果其他没问题的话,建议查一下尾波箱。我有一次就是尾波箱轴承坏了,造成左右严重摆尾。

网友D:
尾轴 有间隙也有可能

楼主:
我固朗的,换个飞越的尾波箱总成,可以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