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新车,发不响,怎么办啊!!!

楼主(2009-11-15):
早上船撞坏了,回来整搞装好的车。
发动机
老是拉不响。火头有火。老是拉不响,求救

网友A:
如果是新发动机的话 可能是发动机里没得油

网友B:
要么 富油..要么贫油..拆下火头 向里面倒点油..多拉几下 把油倒出来 装上火头..拉...基本就可以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