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 独眼龙3.0 能用4.0的GPS不

楼主(2009-11-15):
我有一个3.0版本的 但GPS坏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4.0的 不考虑接口的情况下 支持10HZ的GPS 吗 如果可以 我就想换10HZ的GPS了 知道的朋友 告诉我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好像不行。要问小慈哦。

网友B:
顶小黑,
此问题值得一问

网友C:
不能用的

网友A:
原帖由
extraline
于 2009-11-15 20:44 发表
此人为小慈。

网友D:
不能用的,4.0的是10hzGPS, 3.0的OSD无法兼容。

网友E:
肯定能用,只是你要去设置1下的问题。
GPS 的hz 数都是软件可配置的。
我用过几乎市面上所有的GPS 没有见过不能配置的。

网友F:
我们还是等待NeoLu的产品出现!

网友C:
我有原配的3.0的5HZGP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