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数问题?

楼主(2009-11-15):
电机
4000KV左右,主动齿是11T传给三个1060桨,应该配怎么样的减速比?是不是说减速比几倍,扭力就增大几倍?按我现在想的是:1060桨最合适是KV1000,所以先减速掉4倍,如果再分给三个桨,是不是还得减速掉3倍?那就是7倍了,可是减速掉后才500多转,这样配1060桨又不合适,希望大家帮忙给算一下!谢谢!

网友A:
能不用减速最好不用减速,换个KV值小点的电机是正道。

网友B:
其它先不管: 再减3倍是乘3,不是加3

网友C:
减到KV1200左右 传给三个桨

楼主:
还是搞不懂,
KV值最小的无刷一般都在1000左右,再底可能就没有了,KV1000直接传给3个1060桨那肯定是带不起来的。
如果KV4000左右的减到1200左右带三个1060桨扭力够不够?

楼主:
那是不是说总共减速掉9倍就差不多了?

网友B:
kv只是转速电压比,你只要功率选得够,哪有带不起来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