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了一个点焊机(24楼更新。。。。

楼主(2009-11-15):
为何不叫自制而叫组装呢?其实绝大部分的配件都是从公司的报废设备中拆了的,大家可要保密哦 ,呵呵 。。。。楼下看图。。。。。

楼主:
上图。。。。。。

照片

先来介绍今天的主角:PP带打包机的热封变压器,保守估计600W,配两条40CM的网状导线

先来介绍今天的主角:PP带打包机的热封变压器,保守估计600W,配两条40CM的网状导线

照片

这是拆机的定时器和220V继电器

这是拆机的定时器和220V继电器

楼主:
发现上图真的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
点焊机上面用继电器不行吧。。电流不够吧。得用大电流的接触器吧。。。

网友:
继电器控制初级应该可以,初级才几安培电流

网友:
坐地板看直播。。。

楼主:
浮球水阀的黄铜轴磨成的点焊头

照片

楼主:
猜猜这是哪拆的?

照片

楼主:
还是一张一张的发好了。。。
忘了拍脚踏开关的特写,这是未封盖的半成品。

照片

楼主:
封盖

照片

楼主:
初级最高档位时的次级电压。。。。
1.45V好像低了点。。。。。。。。

照片

网友:
次级绕多两圈

楼主:
次级短接电流。。。表的最大档位是400A

照片

楼主:
初级电流。。。。。

照片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用裁纸刀的刀片试,只能烧红但熔不了啊。。。。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电压太低了,电流上不去就只能烧红。电压一般至少要3V-5V了。

网友:
哈哈,我不会泄密的。公私有多少尽管大加拿
干聚丙烯塑料的变压器用来干铁估价是盈余功率不足

网友:
这功率也想焊东西真搞笑啊。。加多点电容器应该可以吧。。。我也不懂的

网友:
用这些材料搞个快速电烙铁不错,点焊机功率太小了。

网友:
焊头不可以用黄铜的。用紫铜就比较好,如空调铜管。次级线要一根整体线,且大于40平方。电压在2~5V间。这个变压器可用。

网友:
电流不够,加以个超级电容。

网友:
是不是把家里的电表拆了啊

楼主:
结合大家的意见,今天自己再把它折腾了一下,结果真的OK了,哈哈
不过本人特懒,变压器也没多少空间可以绕,看到初级端还有一接头,就直接把线改了过去[用表测过,初级线圈电阻比原来的接头小2欧姆,现在7档时为4欧姆,1档时为8欧姆,(原来为6.......10)然后打4档试了两次,结果第三次就把5A保险给灭了。现在换上10A保险,不过3档以上变压器空载都会有类似电焊机的嗡嗡声,估计短时间负载是没问题的吧?

这是用4档时5秒钟咬出来的

这是用4档时5秒钟咬出来的

照片

4档时的空载电压

4档时的空载电压

照片

7档时的空载电压

7档时的空载电压

照片

把初级线圈的接线端改了一下

把初级线圈的接线端改了一下

照片

用100W铜烙铁头做的点焊头(临时用)

用100W铜烙铁头做的点焊头(临时用)

楼主:
如果没问题的话下一步就把次级的线带改短,还有重新做个焊夹

网友:
从次级的引出线到焊头要越短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问题的话下一步就把次级的线带改短,还有重新做个焊夹

这回你可要坏菜 。我是你们单位的保卫科长 。

楼主:
对啊,这线损耗很大,焊了几个线就已经很热了,打算对折并上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你可要坏菜 。我是你们单位的保卫科长 。

科长,你可要手下留情啊!来,一起去 。。

网友:
恩,不错

回头找点材料,
自己试试看,
我家的锅,小椅子,
都是点焊的,
开了没法用了,
这回到找到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w变压器可以改造一下初级线圈,使得功率达到饱和!花费点 功率不是一般的大,可以做到3000W

那按道理说我现在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吧?现在准备把多出来的线圈作电磁铁电源。

网友C:
变压器确切功率多少?此前坛里的兄弟说800瓦以下不理想

网友:
LZ你的这个点焊机功率太小了,不行的,点焊那个刀片要4秒?最多零点几秒的事,不超过1秒才算。找大功率的变压器再试试。

网友:
LS在这做广告当心你的小名被封了。

网友:
我也是差不多这么大的变压器 现在学习了 回头在改下 借鉴楼主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确切功率多少?此前坛里的兄弟说800瓦以下不理想

具体功率多大我也不太清楚,铁心的尺寸为(单位为CM,)10.5 8.8 4.6,大家帮忙算一下

网友:
要算铁心的截面积,就是绕线圈的那个铁心截面积呀。

楼主:
铁心截面积33.6.
窗口截面积17.3

楼主:
看了大晶牙的帖子了,我这变压器也就889W左右,

网友D:
我搞过高频点焊机,卖了几台,后把图纸弄丢了,原理是直接用可控硅控制电容放电,效果好,同时不打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搞过高频点焊机,卖了几台,后把图纸弄丢了,原理是直接用可控硅控制电容放电,效果好,同时不打弧
好好想想,让大家也学者座啊。谢谢啊

网友:
让大家也学啊。谢谢啊

网友(2010-02-20):
回复 网友D:

网友:
这个不懂,估计以后得买个成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不叫自制而叫组装呢?其实绝大部分的配件都是从公司的报废设备中拆了的,大家可要保密哦 ,呵呵 。。。。楼下看图。。。。。

敢拆公司设备了比我胆子还大,我也只是搬了公司几吨半成品卖了买点酒喝而已。快快说你是那里的。入伙大家一起干一定有前途。

网友:
恩,慢慢折腾,我也学习做个

网友:
我也学习做个

网友:
 大家加油折腾啊

网友(2012-07-25):
材料准备好改天做一个

网友:
 顶帖子赚积分

网友(2012-08-30):
我怎么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