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沙子 怎么配比?

楼主(2009-11-15):
搞了个十字滑台里面都是空的 想环氧树脂浇注一下增强一下强度和长度 不知道用环氧树脂
怎么配料呢那位知道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097bb00-d1ee-11de-9f50-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期待LZ上图。。。
想看十字滑台。。。

楼主:
滑台上的直线导轨一对630长一对520长重型导轨
还多了几条滚珠丝杆  有xd用的上?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ffec16b-d1ef-11de-869b-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好强的材料!

网友:
丝杆的规格和价格能不能PM一下。。。

楼主:
是铸铁的  感觉太单薄了
环氧树脂浇注一下增强一下强度
单不知道环氧树脂,沙子,,,,怎么配比
用水泥怕变形大

楼主:
第一根直径20 螺距10 双头螺纹 长好像是540 陈色很好
第2根直径16  螺距10   长540 不太好
3根直径15螺距5 长540陈色一般
4根长520螺距5直径16陈色很好
5根长400螺距10  陈色很好
还有直线导轨一对长380有效行程200重型导轨
我的QQ177790122

网友:
你试过用水泥和(霍)环氧树脂吗 和(霍)在一起用比单独的水泥 和单独的环氧树脂要好
环氧树脂+二甲苯+乙二胺 比例和你用的树脂有关 在网上查一下比例把

楼主:
双酚A环氧树脂618(E-51)
这种环氧树脂可以?具体怎么配? 我这里有很细的沙子洗手膏用的
用磨床里磨下的细沙,切割大理石那里也可以弄到细细的粉末,还有磨钨钢的砂轮磨下的沙子,这些加在一起怎么配比???

楼主:
环氧树脂一般那里有卖的?  卖涂料那里有?那位知道

网友:
化工店,不要忘了配丙酮

楼主:
晕 这边好像 没看到那有化工店
环氧树脂多少钱一公斤?  具体要那种型号好些

楼主:
我要搞的强度大点  我里面还有预埋螺丝 和铁啊 要搞的强度大点  具体怎么搞

楼主:
石英砂我这边不好搞  好像没卖纯净水设备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粘度较大,不同温度、不同的牌号和固化剂种类影响很大,不好一概而论,说说我的经验之谈吧。浇注或者灌封环氧树脂最好有真空系统,否则混入沙子以后气泡很难排出,如果强度要求不高可加入少量稀释剂调整粘度 ...

高人
能不能张贴您的成品图片?

网友:
石英砂刀炼玻璃的工厂去找啊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本机械方面的书上看到过,用环氧树脂修复机床轨道的时候,是用环氧树脂加玻璃粉末......。这是一本机械方面的高校教材上说的,这样干应该有一定的道理。只可惜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多少,就给了一个朋友了。
    玻璃粉末自己就可以用玻璃加工出来的,就是不知道粉末的粒度应该是多少。LZ不妨试试,用环氧树脂和玻璃粉末加固。

楼主:
如果用来替代铸铁 应该怎么配吗
看老外搞的非常漂亮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b8be685-d361-11de-91ba-0014221b798a/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bacc035-d361-11de-bfb1-0014221b798a/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bcc5040-d361-11de-8d9b-0014221b798a/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58c3054-d361-11de-8c21-0014221b798a/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5abcd42-d361-11de-8366-0014221b798a/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5cb8785-d361-11de-9ff1-0014221b798a/
预览:

楼主:
没大图了 这还是以前看到的
  他是按62% 碎石  23%沙   14% 环氧树脂  在老外的论坛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大图么,给我看看细节 ...

其他老外搞的
看起来,他是使用振动器动摇沙一起.  环氧树脂比率很小, 最后砂组合看起来像型砂.

网友:
看上面的图好像人造石啊

网友:
老外可真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老外搞的
看起来,他是使用振动器动摇沙一起.  环氧树脂比率很小, 最后砂组合看起来像型砂.

知道具体的原料?配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具体的原料?配比?

那个德国DIY CNC 网站已经消失. 不知道配比
他们通常使用花冈岩沙,花冈岩石, 石英砂.

网友:
等待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德国DIY CNC 网站已经消失. 不知道配比
他们通常使用花冈岩沙,花冈岩石, 石英砂.

网站消失,那估计你是刚从CZONE看到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他不加点钢纤维在里面?

加钢纤维,并作偶联处理,是有效果的,但是国外DIY的,对此并不太感冒,估计是尺寸小,并且简单。

网友:
他的形面做得这么规整是怎么处理的呢?大多都有圆角处理,不会都是靠模具压出来的吧?需要平面和直线的地方怎么加工呢?那位朋友能说个工艺过程

网友:
自己做树脂模一定要把沙子跟小石头烘干,因为有水份树脂就会分离的,还有你可以在模具中间加5号铁线加强拉力!(铁线的用处就象房子里的柱子钢筋一样)至于比例就象27楼说的也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先开纯A+B树脂把模具能见人的地方先油一层,(这样以后做出来才有光面)再开A+B树脂跟烘干的沙石象搞水泥灰浆一样搞匀,两三斤一次倒到模具里,用圆木棍踪实,然后再倒再踪实.还有就是树脂在20度以下就不是很好调和了!你最好就是把树脂也烘高温度在调和!树脂调和后在温度30度时都要半小时才硬的!(这要看你的A+B比例,"按正常比例半小时才硬,质量最好"如果你改比例了,过多的b会出现化学反应过快发热变硬,过少的b会出现化学反应过慢,迟迟不能变硬!)你需要的工具清单是(三个大小不一的毛刷,用来刷模具见人一面的纯树脂,胶手套三对,你要带手套,有时候有些地方你要用手拿调好的沙子,圆木棍大小不一三条,医用凡事林,10块一瓶,在大药房有得卖,毛巾或烂布多条,有一条是在模具刷第一层树脂前先沾些医用凡事林在模具表面刷一下,为了以后开模具容易表面光滑,旧衣服一套,因为树脂沾在衣服鞋子上,那衣服鞋子就没有用了)还有工厂里的什么加气嘴开模具的方法在你这用不着.至于补模具的方法以后模具烂了才说了!

网友:
环氧树脂有卖成袋的,封电缆头用的。那是调好的,用手柔柔就能用

网友:
看了这帖子,真长知识...

楼主:
环氧树脂买回来了石英砂也买了
那位知道环氧树脂与石英砂按几比几配比?

网友:
用河滩的豆石,就是小直径的鹅卵石,再填充适当的沙子,比单用沙子好得多!

网友:
有个问题问:小钻夹和电机轴用环氧树脂粘在一起了想分离它们,怎么办?

网友:
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D(2009-12-18):
用火烤或用其他方法加热环氧树脂就变软,就能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火烤或用其他方法加热环氧树脂就变软,就能分离。

谢了 ,今天试试

网友E:
固化剂要更换,650的流动性不够,对沙子的浸润不行
沙子要充分脱水,一定记得
固化要加温到50度/24小时
可以混入2~3cm长度玻纤短切丝或者碳纤短切丝,强度提高N多
争取搞个真空箱和震荡机

网友(2010-05-26):
再来顶下这个帖子,另外请教sas123123,在用振动台的时候,裂纹的倾向严重吗?特别是在后期。

网友:
偶也搭车出3根滚珠丝杠,都是4mm螺距的

300元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固化剂要更换,650的流动性不够,对沙子的浸润不行
沙子要充分脱水,一定记得
固化要加温到50度/24小时
可以混入2~3cm长度玻纤短切丝或者碳纤短切丝,强度提高N多
争取搞个真空箱和震荡机

既然加温了,那还不如直接上180度,180度强度更好 乌小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裂纹倾向?振动的时候有加压么?贫树脂的情形仅依靠振动和重力不可能振实吧,要加重物压的,富树脂情形也需要加压,不过还包括溢出多余树脂的作用.

学习了,看来还是压力夯实的好,
请教sas123123,
1,你们厂里是做这个产品的吗?定做的话价格怎么算?
2,我看了一些资料,对于加工中心或者立式铣床,底座用这个比较好,但是立柱和滑鞍用的就比较少了,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加热后就可分离.

网友(2010-07-26):
做车床不行么?

这个要能代替铸造就太好了。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看来还是压力夯实的好,
请教sas123123,
1,你们厂里是做这个产品的吗?定做的话价格怎么算?
2,我看了一些资料,对于加工中心或者立式铣床,底座用这个比较好,但是立柱和滑鞍用的就比较少了,是这 ...

网友:
我得留个记号 这么好的帖子 以后还真用得着

网友:
环氧高手云集,仔细看过一遍了

网友:
学习了,难道说三坐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网友(2012-07-12):
回复留念

网友:
记号一下。顶

网友H(2012-08-26):
学习化工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