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KDS K-6X 2.4G控的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5):
1:KDS K-6X2.4的控外场看不清液晶显示的情况,有什么办法吧?谢谢了。

2:说明书介绍可以储存6组模型数据(按住UP和DN键开机,第一项是选飞机类型,第二项是选左右手,第三项是模型储存1-5可通个这个选项选择相应的模型数据)我理解为可以调好手上要飞的飞机数据,比如舵量 微调等然后把它储存到第三选项的1-5里面自己记住,以后要飞这架飞机时直接选1-5存储的项就可以飞了,而不需要再选什么飞机什么舵量等等。。。是这样吗?可我不知道怎么储存呀?说明书也没讲怎么去储存,希望知道的能告知,谢谢。

网友:
我也没有办法!一般我都是放到衣服里就看见了!

楼主:
昨天飞时副翼反了开始调(当时电池已插上)看不清楚就想用衣服盖住,不当心碰到油门,结果浆打地断了,还好没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