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船在水中失控了,你会怎么办?

楼主(2009-11-15):
小弟原先是玩450的。最近入手入门级船模。刚到手那个兴奋啊,就想去水中耍耍,一次在湖中玩的很是开心,过度放电了,失控了。。。。。。在湖中间停了下来,那个郁闷啊。天气11月分了,十分冷,我又不会游泳,只能看了心爱的小船在湖中漂流。。
心想算了吧。算自己倒霉,最后有些风,慢慢漂有点接近岸边了,我用我的450在湖中悬停,用风力把船往岸边赶,最好悬了十来分钟之后,叫人家钓鱼的用鱼竿救上来了。心里踏实多了。哈哈。
求救下如果各位在水中失控了你们会怎么办?除了下水捞,本人不会游泳。

网友:
我用我的450在湖中悬停,用风力把船往岸边赶,最好悬了十来分钟之后

小心450也掉下去就不值得了,再带个救援船吧

网友:
1.油门摇杆拉到底.舵打死.
2.高举遥控器过头顶.
平时操船习惯天线放平.

网友:
 带鱼竿去!最好是甩竿

网友:
用450的风吹这招不错啊

网友:
失控保护设置为油门0值 AND 方向舵为左或右打满舵!!

我是这样的

网友:
自从船失控,为了捞它差点游泳冻僵------不敢玩了!
没有先进救生设备!

网友:
1.尽量避免失控情况:检查好设备防水,所有插头会否松脱,内部所有物品做好固定好,避免频率干扰,电池不要过分,控制航行时间等。

2.失控时不要慌张,如果去救船应先保护好放在岸上的设备,防止小人偷去。

3.可带备另外一首遥控船做顶撞拖拉等动作的救援。

4.等风吹。这个要求船体密封好,能长时间漂浮在水面上。

5.如果有其他载人船只请求帮忙。如果是公园湖泊有游船出租的租一首游船

6.自配橡皮艇、救生衣等

7.用鱼杆。只适合近岸。

网友:
玩船场地要求高,不敢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