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的火 箭O艇能跑多快? 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09-11-15):
我的65CM的O(天富龙的火 箭)配置如下:   电调90A海王系列,  电机FSD 380 KV 2881   浆CNC 5036(偏大)    电池凯旋5S A123   平静水面速度66.6KM  有点点浪估计70KM以上 .    目前还在调式当中,有最新速度马上更新!    2009。11。27跑出新的速度为:67.4KM (平静水面)

网友:
换电机吧

楼主:
速度再上去,我看要成飞机了!   所以大家分享一下再考虑换不换!     上到75Km  要不80KM  以上,还能不能跑?  还有换540的电机要换电机座, 所以工程庞大,还是等等看!

网友A:
电机严重偏小,很容易烧,我的用36电机,O记浆,A123,6S,125A的电调还把电机烧了 ,最后,竟然其后燃烧。
使用中电池仍然很烫。当然电机在过热后FSD的比较容易退磁,于是恶性循环。。。。。。。

网友:
65的O艇66KM可以了,你还要多少快?你追求速度的话,就去搞个电虾吧!比你这配置放上去破百应该不难!

网友:
不知道65cm的o艇,啥配置比较保险

网友:
网上那些现成的O艇的配置都是很保守的,够用就好,而且都是用最便宜的配件,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
看工兵的配置没啥不合适啊,不知为什么把电机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严重偏小,很容易烧,我的用36电机,O记浆,A123,6S,125A的电调还把电机烧了 ,最后,竟然其后燃烧。
使用中电池仍然很烫。当然电机在过热后FSD的比较容易退磁,于是恶性循环。。。。。。。

如果你用CNC桨的话情况会好一点。

楼主:
电机完全没有问题,跑完后电机温度是温度的! 不存在问题,浆的原因很大!  我原先用435 的铜浆电机都比现在CNC 4836的浆烫!     435  是 螺距1:4  直经35MM    4836   是 螺距 1:48  直经 36MM   在用更大的CNC的浆时电机负载反而减轻了,速度提高七个公里以上!  基本上在十个公里!                     今天雨天平静水面再次试航,最高速为:67KM       FSD 的这个380的电机耐电压是14.4V   你用6S 锂铁就是3.6*6= 21.6V   电机不爆才怪,  这个电机最高只能用到5S锂铁4S锂聚!

网友:
你的65CM O 要上到75的话,电机KV一定要下来,否则就应该烧电调。用432的桨,KV 在1600-1800,电池上到8S的123或者7S的LIPO应该可以的

不对之处请指正,大家讨论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完全没有问题,跑完后电机温度是温度的! 不存在问题,浆的原因很大!  我原先用435 的铜浆电机都比现在CNC 4836的浆烫!     435  是 螺距1:4  直经35MM    4836   是 螺距 1:48  直经 36MM   在用更大的CNC的浆时电 ...

你算错了,CNC 4836的螺距比是 1.33,还有,CNC的铝浆要比铜浆轻,而且理论上是绝对平衡的,而435就不一定了,两个浆叶间的一点点不平衡就会使电机动力有非正常的消耗,电机过热就不出奇了,所以你用CNC浆会比铜浆更快,这从反面就证明了你的电机在用435铜浆是负载比用CNC铝浆时大了,也就是说CNC浆跟电机的KV,电池的配合是比较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