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和180碳刷马达可以用万能表检测好坏吗?

楼主(2009-11-16):
370和180碳刷马达可以用万能表检测好坏吗?

网友:
接电上去看转不转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的结果是接近短路,因为只有线圈的电阻。最好的方法就是接上直流电源来检测。

楼主:
碳刷磨的差不多了,转速不够了!直接接上电源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370和180碳刷马达可以用万能表检测好坏吗?

可以,里面的线圈本来就是一个闭合电路,因为通电产生电磁感应,和里面的磁铁相互作用,才会转的,换句话说,假如里面的线圈断了,就没办法形成一个闭合电路,自然就没电磁的产生,当然就不会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磨的差不多了,转速不够了!直接接上电源怎么看呢?

你见过碳刷没?碳刷有个凸出来的部分,然后接在铜片上,假如碳刷磨损完了,只剩下凸出来部分的时候就会影响通过的电流强度,转速自然就不同了,听声音可以听出来。另外电机转速不够不一定是碳刷的问题,也可能是磁铁消磁了,这很容易确定,没通电的时候直接用手转电机的转子,假如容易转动,那就是消磁了。当然,要拿个新电机对比来测试,要不你怎么知道原来的强度如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消磁是会看了!那碳刷磨了转速下来了,怎么看呢!有方法吧,先谢上!

网友:
拆开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