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试试电火花

楼主(2009-11-16):
正好闲着,手痒痒试试看

废光驱机芯,电机还能用

简陋的条件

近些看:loveliness:

打洞中

出来了,太小不好拍

简单的电路,还有待完善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要用黄铜,丝,片,铜钥匙。

网友:
LZ你加上电机控制后,大概的振动频率为多少呀。
还有你的那片铁多厚,打那个洞要多少秒?

网友:
把那洞洞拍仔细喽哇!!好东西!!

网友:
这个光驱芯不错,很难找到这种双导轨的了。

网友A:
解说一下,通电后,电源通过电阻R1给电容充电,当电容充满后,
电阻R1上的电压为零,Q2,Q3截止,Q1输出到U?的IN3为正,IN4为负,电机正转,触头向下动。
触头和工件放电后,电阻R1上电压猛增,Q2,Q3导通。Q1导通,IN3为负,IN4为正,电机反转。触头脱开工件。

LOOP。。。。。。。。。。。。。

网友:
好,等完善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L293,SGS公司的产品。四通道逻辑驱动电路。

网友B:
替代品:一:双刀双掷继电器。正负双电源加单刀双掷继电器。

网友B:
LG9110,L298N,或用四个三极管,都可完成此功能。

网友:
希望用微距拍摄后局部放大一下,可以清楚地看看。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不懂也顶一下

网友:
  佩服,不懂看不懂电路图,会电子真好

网友:
估计是历史上最小的火花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说一下,通电后,电源通过电阻R1给电容充电,当电容充满后,
电阻R1上的电压为零,Q2,Q3截止,Q1输出到U?的IN3为正,IN4为负,电机正转,触头向下动。
触头和工件放电后,电阻R1上电压猛增,Q2,Q3导通。Q1导通 ...

正解,高,实在高。

网友:
不知道电机上下的频率怎么样?要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懂电子 真好  佩服

网友:
这个电路图有点意思。还没完全理解。但是我认为电容充电的时候电极没有必要提起来。

网友C:
niu~

电机驱动用LM298也不错·~不过不是太懂这个圆是怎么弄出来的,手动移动光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驱动用LM298也不错·~不过不是太懂这个圆是怎么弄出来的,手动移动光驱?

看混了,不是这个圆,而是圆上边打了一点点的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混了,不是这个圆,而是圆上边打了一点点的小孔
正解

网友:
 真不错,改进一下可以做非常小的,便携电火花打孔机了。

网友:
电路上的一点改进意见

用一个继电器放在R1的位置。继电器控制电机,继电器上并一个**率的稳压管,保护继电器。调节电容与电压,可以调节频率和加工量。

网友:
好像Q1基极要加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
哎~会电子真是好啊...谁给上个傻瓜模式的  哈哈

网友E:
学电子太难 。
学垫纸用不上 。

网友:
不是吧!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出来了!那锣一个铜公打火花呀!可以做模具了

网友:
楼主打的小孔直径是多少?用时是多少?

楼主:
可行性试验而已,没必要在性能上有所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行性试验而已,没必要在性能上有所要求

实验很有启发性啊。

另外,第三幅图尖嘴钳附近的是放大镜不?用它配合微距不够的数码相机或手机摄像头可以拍出满意效果的图片来,试试看?

网友:
哈哈,终于发扬光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电子太难 。
学垫纸用不上 。

 哥们儿 你人才

网友:
楼主整段视频啦

网友:
对,上视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替代品:一:双刀双掷继电器。正负双电源加单刀双掷继电器。

问个问题 希望高手解答 用继电器控制电机 是否要比用电路控制 反应速度慢

网友:
对于电子方面比较弱的朋友 用继电器 还是好理解一些

网友:
LZ来段视频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个问题 希望高手解答 用继电器控制电机 是否要比用电路控制 反应速度慢

慢是慢一点,但这个系统用电机本身就慢。相对电机来说,继电器的慢不算什么了。
也许用电磁铁比较好。

网友:
用电磁铁  加

网友(2009-12-26):
好创意比电磁铁的创意要好。不建议使用继电器。
如果能产生步进电机的控制信号就更好了,坛子里那么多拥有雕刻机的人就有福了。

网友(2010-09-24):
引用 网友B:
LG9110,L298N,或用四个三极管,都可完成此功能。

能说说怎么用四个三极管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