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单山导轨与双山导轨的差别

楼主(2009-11-16):
单山导轨与双山导轨差别到底有多大啊?差别在哪里?长期使用下来对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
机床的精度在于使用时的调整,DIY的乐趣就在于此

网友:
双峰制造成本高点 精度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板都是双峰的

这只是双峰喜欢手板

网友A:
  手板都是双峰的

网友:
各有千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家常玩的几种机床中,只有CM615是真正的双峰.

什么是真正的双峰?什么是不真正的双峰?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家常玩的几种机床中,只有CM615是真正的双峰.

真正的双峰、未经过二次加工的,男人最喜欢

网友:
我这里有各种数控车床的床身  导轨都高频淬火过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84a5fae-d2ab-11de-8728-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藤椅说的在理

网友B:
其实大家常玩的几种机床中,只有CM615是真正的双峰.

网友:
双峰总是比单峰好的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双山的精度高点吧。说得不对不要拍砖.

网友:
单山的导轨定位的是大拖板的位置,双山的一个是定位大拖板的,一个是定位尾座的。

网友:
这两种导轨适合侧重轴向导向精度的两轴机床(比如车床、磨床),单山导轨多用于普通机床,双山导轨多用于较精密的机床(比如磨床),后者的导向精度高于前者且能长期保持较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