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没事,说说如何对头

楼主(2009-11-16):
美国手对头其实很简单,先说说对尾悬停吧!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修正舵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大桨面和地面的相对位置,桨面哪个角高,遥控器遥杆就压哪一边,大脑中不要有副翼升降舵的概念。哪边高,压哪边。熟练了,你就可以去对头了。对头也是看大桨面和地面的相对位置,哪边低,遥控器遥杆就往哪边挤,几次就会了。

编辑一下,为啥要这样做的原因,以后飞3D,这是最原始的条件反射。不论飞机在3D中任何姿态,都是靠压高点、或者挤低点来飞的。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纯对头,歪一点就呆了,最好是用对尾练习条件反射,注意力集中在机头,以后机头朝向哪里,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哪里,无论哪个方向还是映射在大桨平面上,前提是美国手

网友:
我觉着楼主和我的方法相同
先知道怎么打舵
熟了就自然成条件反射了
没有绝对正确的练习方法只有更适合自己的方法

我练固定翼的扭力滚就是用相同的方法
背对自已这就不说了
肚子朝自己,往哪边倒打哪边
这样练2天就能形成条件反射
现在在屋里,一块电上去,扭到没电下来

网友:
多上模拟器 ,形成条件反射了,再上真机,是最省钱的练习法,也是最考验耐心的练习法

网友:
很多时候,很多人的悲剧你是看不到的,别总以为自己是最悲惨的

网友:
你酷我酷大家酷,只希望lz别酷了

网友:
这上校的贴怎么和新兵的差不多

网友:
可惜我是日本手,谢谢分享

网友:
日本手帮定!

网友:
日本手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吗?

楼主:
日本手也可以

网友:
我认为怎么练都行其实多练练熟能生巧,重要的是一开始要克服心理。

网友:
练多了就会了,没有捷径,只有苦练

网友:
没错 没错

死练 着这样练 天天 练
自悬翻也不是 那么 难的
多 练

网友:
我的脑子比较笨,只认机身脑子跟着机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