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架竞速机油改电的动力配置或发动机安装方法(已上安装图)

楼主(2009-11-16):
这架飞机的机头罩是为4冲发动机所设计,我手头的2冲OS55无论是横放、竖放、倒放还是斜放,都很难让发动机的脑袋塞到那个貌似很大的机头罩里,更别说后面挂着的香蕉了。除非机头罩动大手术,香蕉还得挂在外面。但如果机头罩被破坏了,这架飞机的九成九腔调就没了。所以还是考虑油改电了。

标称起飞重量为2400克。我手头有双天4250-6 840KV的电机和60A电调,5S 3700毫安时的电池,13*8的桨。不知拉力有多少?双天的电机自1400克以上,只标明适用级别而不写具体拉力数了。总感觉这个配置放在竞速机上会欠一些。据说这也是阿波罗50电动版的标准配置。比较了一下,两架飞机的重量是差不多的,不知阿波罗用这个配置的推重比有多少?还请老鸟们赐教。

当然,如果有把OS55比较完美的放进这个机头罩而不用动大手术的方法,就更好了。

网友:
建议购置0s61或YS63四冲发动机。

此款竞速机配电动不妥,没“音响效果”的竞速机同样没腔调的。

其实OS55平置安装并非没腔调,突出的气缸头和排气管同样标明此款机的竞速特怔,有的赛车不是因发动机超尺寸而露在引擎盖外而成一种时尚吗。

网友:
用4260 566kv的

网友:
拉力可以用双天的马达计算软件算出来    记得顶峰模型的双天马达销售页面上提供了下 载的链接

网友:
mi  米人 口水中。。。。。。。。。ing

网友:
赞同风满楼的说法,竞速机建议采用油动,否则真的会没有强调!
若一定要采用电动,建议加装一套电声系统,下 载各种音效,通过你的十通遥控在飞行中切换播放,这样低空通场的时候可以向地面发出发动机轰鸣、轰炸警告、对敌劝降、扫射、投弹、爆炸等声音模拟。

网友A:
关注,我也想用双天4250-10,510KV的电机来改这个级别的JJ。还不知道6S 2500MAH 20~25C的电池能否抗得住。
4260 5~600KV应该更合适。6S 2500MAH的电池还能行么?请大家指点哈

网友B:
LZ还是没搞清电动竞速机的概念,电动竞速机,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高KV、小浆、大螺距,低扭力,高转速。你那套电机、电池配置是阿波罗3A的,3A机和竞速机是两码事。如要选择用电动,这个完全可以,速度可以比油动的竞速还要竞速。但选择电机是个技术活,不是身经百战的,难弄得恰到好处。这个电机要选大电机、高KV的,这个要定做的,一般市面上的都是大电机、低KV。如用4250,建议KV选1600-1800左右,浆用APC8X8的(以上数据仅是举例,仅供参考),5S,具体电调得用钳型表实测而得。竞速机除了马达,浆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用正宗进口的APC浆,至于尺寸,最好买一堆各种型号的,一个个上天试,试到哪个最舒服就哪个。竞速机由于静推力不大,需要滑行距离稍长,但上天后,就不同了,犹如脱缰的野马,尽情的地奔驰。至于声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也不能强求,我并不十分欣赏马达的轰鸣,而更喜欢竞速机机翼撕裂空气的声音。

网友:
楼上说的真好 长见识了

楼主:
猎鹰对竞速机的专业解释让人叹服!
当初选择竞速机,一是考虑冬天风大,竞速机的设计相对抗风些。二是相比较规规矩矩的做F3A动作,自己的性格更喜欢低空通场时单纯的爽快感。
却不知原来还有那么多的讲究。
有个不解,这架竞速机和P51的红色竞速版本的推荐配置都是4冲发动机,但4冲的特点不是扭矩大而转速低吗?这不是有悖你前面观点吗?
还有如果用OS55的发动机,浆是用11*7的好,还是12*6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还是没搞清电动竞速机的概念,电动竞速机,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高KV、小浆、大螺距,低扭力,高转速。你那套电机、电池配置是阿波罗3A的,3A机和竞速机是两码事。如要选择用电动,这个完全可以,速度可以比油动的 ...

说得太透彻了,以后电动固定翼有问题,首选问南园猎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猎鹰对竞速机的专业解释让人叹服!
当初选择竞速机,一是考虑冬天风大,竞速机的设计相对抗风些。二是相比较规规矩矩的做F3A动作,自己的性格更喜欢低空通场时单纯的爽快感。
却不知原来还有那么多的讲究。
有个不 ...

说实话,由于生理的原因,我对油动的发动机不是很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款差不多的桨,要快,选小浆大螺距的。

网友C:
感觉这架更偏向于象真,而非竞速,虽然实机是竞速机。如果有幸见过线操竞速,会发现那玩意根本不像飞机,就是发动机在天上飞...
        要非常高速的话,我认为非电机不可,除非搞竞速发动机。电机的调速范围宽广,这不是发动机可以比拟的。小桨高KV所带来的高转速再配合较大的螺距可以产生很高的螺距速度。这么大的飞机要高速的话,可以参考下F5D的电装,不过好像都不容易搞到
    说回来,这么大块头的飞机,就是速度破百,也感觉不到非常快的,我建议还是配发动机,最好四冲,低空通场的震撼力才是这飞机的本色。油动的魅力也就在这里了,无限接近真机的震撼,连操控的手指都能感到无比的自豪

网友:
楼主既然弄了竞速机,竞速机、竞速机就是比速度的,可以考虑买测速仪(北京路有买),竞速的好像和发动机声音没什么关系,要听声音震撼的,拖拉机发动机声音也挺震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架更偏向于象真,而非竞速,虽然实机是竞速机。如果有幸见过线操竞速,会发现那玩意根本不像飞机,就是发动机在天上飞...
        要非常高速的话,我认为非电机不可,除非搞竞速发动机。电机的调速范围宽广, ...

说得真好!我准备上拖拉机了。不求速度,但求感觉。

楼主:
既然是像真机,那声音也得像真些。
既然要高转速低扭矩,还是决定上OS55两冲了。
虽然左面被我挖残了,但最终还是把那个大香蕉给漏出来了。
丑是丑了些,能爽飞就成。
我决定今后只看这个飞机的右面.......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都是专业水平!

网友:
又一颗脑袋被LZ开了大刀,但是这刀不得不开,长痛不如短痛!
这一刀开的最值得称赞的是整流罩与机头罩的间隙控制非常精准,若LZ再能放大拍摄,估计间隙在2MM以内,有超越风满楼之势!

网友D:
看了半天,作为初入门者,也想参合几句。

首先我赞成猎鹰的说法,竞速机应采用小桨大螺距,以及进口的APC桨。这一点猎鹰早已实践过,在申江路和F1都飞过电动板的,其通场的感觉就像是一枚炮弹。(不过确实很危险,技艺不精者莫试!)

至于扁豆所选的机种,我不认为是竞速机,只能称之为仿真高速机。F1那些日本朋友都飞过,有配OS46/OS55/OS70,不过表现平平,其中当属OS55最快,但都不能和猎鹰的竞速机同日而语。

扁豆可以在论坛中看看竞速机的帖子,那都是细长机身,窄翼,改装高速甲醇发动机(类似老贾的改装),加装谐振管。

最后得说一句,你的飞机很容易失速的,F1已摔了无数架,反正你就等着修起落架吧!(这是轻者)

网友:
既然是竞速,就要高转速小浆大螺距。不然速度上不来。效果也出不来。

网友E:
扁豆,不是有一句话有困难找警察叔叔吗

网友:
看的出,扁豆第一次手术还是有失误的地方:油针处开长了;排气管处开大了;直角转弯和原来的圆弧不匹配。但没关系,等用我的电动手磨再打造一番,你的开口会更“柔顺”,建议所有的90度口都开成圆弧,保持圆润统一。桨罩和机头罩不易太接近,1毫米是极限,我的网名照上的阿波罗就是1毫米,但这种追求是以牺牲罩和罩之间可能的磨损为代价的,不易盲从,50级保持3毫米至2毫米足够了。不知道猎鹰的什么生理缺 陷容不得油机的存在,更受不了猎鹰用拖拉机那种粗俗得噪音来反衬“美妙的四冲轰鸣”!不能因为你喜欢或引领电动就贬低使油动的,那样不风度。

顺带一句,很赞同15楼的意见,但不反对电动的改装,因为本人玩象真,玩破百或破双百还是交008去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扁豆,不是有一句话有困难找警察叔叔吗

哈哈,警察叔叔就是004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作为初入门者,也想参合几句。 首先我赞成猎鹰的说法,竞速机应采用小桨大螺距,以及进口的APC桨。这一点猎鹰早已实践过,在申江路和F1都飞过电动板的,其通场的感觉就像是一枚炮弹。(不过确实很危险 ...

这款和猎鹰的电动竞速不在一个级别,再说小竞速飞起来的感觉会更快点,有兴趣的话哪天扁豆拿你的竞速和猎鹰的比试比试,熟快熟慢不一目了然了吗。

当然赞同老九的说法,这款竞速失速点较高,降落的距离要长些,扁豆试飞要当心啊!多飞几个高空慢速通场,找准失速点,以备降落,千万别玩爽了,忘了着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我也想用双天4250-10,510KV的电机来改这个级别的JJ。还不知道6S 2500MAH 20~25C的电池能否抗得住。
4260 5~600KV应该更合适。6S 2500MAH的电池还能行么?请大家指点哈

4260 680KV  试试5S 吧  6S会过载的  当然和你桨的大小有关

去下 载个软件试试吧

http://www.peak-model.cn/elemodel/moto/DS/soft.rar

记得用library里面的桨  这样得出来的数据更有价值

楼主:
感谢各位老鸟的提醒和指正 !不过面对失速、降落等等的挑战,让我对这架飞机更感兴趣了。
虽是菜鸟一个,但我也已过了最初的莽撞期。虽无知无畏,但至少也会更心细的去对待每一次飞行。请放心,我会认真对待的。
之前受猎鹰影响,再加之少年时对压燃式发动机打手的恐惧,导致自5月入魔来我一直是电的支持者。在猎鹰和英豪的帮助下,也顺利的把三架40级以上的飞机油改电弄上了天。过了半年不用擦飞机的日子。
但自飞过油动的机型后,便很难再忍受飞个3分钟就得下来,1分钟以后放电效倍率就开始下降,软绵绵的像程咬金似的就狂那么一会会。
油机虽然没有电机那么暴力,而且2冲发动机还有油门不线性的弊病,但我很受用那种动力悠长绵绵不绝,8分钟以内均匀持久的输出感受。就这一条就足已让我甘心承受每次结束的洗刷刷洗刷刷了。
飞了油机才有自由驰骋翱的感觉。所以经常全油门上去,直到降落才开始收油。这也是我选择竞速机的初衷。我喜欢速度带给指尖的爽快!简单、有效、直接、持久

不过,作为水机的动力,我依然认为电动是最合适的。至少不用担心发动机进水或者空中熄火无法回到岸边。
只要别像我在滴水湖那样爽到灯枯油竭需要老哥出马划船救回就成 ,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鸟的提醒和指正 !不过面对失速、降落等等的挑战,让我对这架飞机更感兴趣了。
虽是菜鸟一个,但我也已过了最初的莽撞期。虽无知无畏,但至少也会更心细的去对待每一次飞行。请放心,我会认真对待的 ...

大家看看!这就是一位入魔者执着进取换来的成绩,从不断折翼的“翼龙”阴影中坚强的走出来,经过“好小子”调皮的摔打搏斗,在“翱翔”听话的翅膀下面树立了勇敢的信心,“海风”告诉他大风没什么可怕的,“利诚”让他享受了轻松悠闲,“电动40”再次向他警示了飞行存在风险,“F3A”让他深刻感受了动手制作的艰辛,这次他终于在“油魔”和“电魔”的PK中作出了最终裁决,果断的选择了“油动”,这个选择将为“扁豆入魔记”打开崭新的一页,他的将来可能存在更多的艰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经不是菜鸟了,他已经能为自己描绘将来的魔界人生!让我们一起祝福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看看!这就是一位入魔者执着进取换来的成绩,从不断折翼的“翼龙”阴影中坚强的走出来,经过“好小子”调皮的摔打搏斗,在“翱翔”听话的翅膀下面树立了勇敢的信心,“海风”告诉他大风没什么可怕的,“利诚” ...

是的,扁豆长大了,成大扁豆了  。能在航模,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很是为你高兴,油机我也飞过,不过也经常油灯枯竭迫降下来。飞油了,记得要带块抹布,以后修飞机的机会多了。

网友:
还是祝你油动\电动双丰收,短短的半年多时间,你的翅膀开始长硬了,这是你"努力"的结果,祝贺了!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鼓励!

网友:
别考虑这么多是这样的飞机就是这样的速度只要在降落的时候刻意的减速就可以,电动和油动是个人的喜欢真的要讲速度我看在40级以上的还是油动的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