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镍氢电池好坏能不能用万能表测?

楼主(2009-11-16):
请教个问题!镍氢
电池
好坏能不能用万能表测?或有什么方法知道这块电池还能不能用!

网友A:
充足电试一下 不就行了

楼主:
充足电压到9.6,就是好像升力不足了呀!

网友B:
8s充到9.6是标称,充满应该是11.5-12V

网友C:
好的标准是怎样?

网友D:
镍氢电池很多数据不是单单一个万用表能测得出来的

网友C:
选镍氢电池的机室是万元级的

网友E:
容量很多充电器可以测出来
内阻用万用表可以大概测量,先测试空载电压,然后带载后在测试电池电压,电压下降的越小,电池内阻越小。
一般电池在40毫欧姆左右。负载电流大小可以由实际使用情况的电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