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车刀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请教在家用机床上用的白钢车刀应该买什么规格的白钢条呢?要磨制各种车刀是不是都用一种规格的白钢条磨出来的?请教大家的焊接车刀是哪买的,是买了刀片自己回来焊接的吗?淘宝上的商家我问了下说焊接车刀刀片一盒起卖,那太贵了,难道没有零卖刀片的吗?

网友:
这样看你还是买现成的刀比较好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吧,当地的机电市场肯定有卖,要是找不到,学学我——百度一下
自己焊接硬度会下降的,

楼主:
请教各位在当地买不到焊接车刀的大侠们,你们是怎么解决者个问题滴。谢谢了

网友:
焊接车刀当地买不到?那就淘宝上买吧,本论坛也有卖刀具的。自己焊对某些人来说很容易,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能力自己焊的。
白钢刀一般都扁条或者四方的,回来自己磨,在论坛里搜索一些关于磨刀的贴子,慢慢练,焊接车刀也是要磨的。
刚上手的,比如我,也可以先买几把常用的机夹刀或者数控刀,不用磨,先玩着,慢慢练磨刀。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虾们,车刀有很多种,比如外圆车刀、切断刀、切槽刀什么什么的,买刀片时候是不是要买对应的刀片来焊接再磨,还是直接买一种形状规格的刀片就可以磨出各种刀了呢?热心的朋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我的焊接合金刀就是在淘宝买的。各种型号的都买一把。连邮费加起来合5元一把。12*12的刀杆。在当地也是买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焊接合金刀就是在淘宝买的。各种型号的都买一把。连邮费加起来合5元一把。12*12的刀杆。在当地也是买不到的。 [/quot到了当地JS手里没有个7-8块是买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虾们,车刀有很多种,比如外圆车刀、切断刀、切槽刀什么什么的,买刀片时候是不是要买对应的刀片来焊接再磨,还是直接买一种形状规格的刀片就可以磨出各种刀了呢?热心的朋友指点一下吧

还是买现成的刀把 你自己弄很麻烦的 省不了多少钱
白钢刀是分硬度的 卖普通的就行 一般都在60度左右 也有好的 68度的 不过价钱要贵一倍没必要
焊接刀是合金的车比较硬的材料比如各种型号的钢 铸铁等  合金刀也分好多种 yt的 yg 的 yw的
弄不明白就直接和卖刀的说要加工什么材料  要是就加工钢料就用yt系列的就行了

网友:
又多了一个不会磨刀的
我也是不会磨,正在考虑买什么样的
 我也是菜鸟我给你几个选择
第一花300买数控车刀   一套。不用磨刀,刀片坏了可以直接换,费刀片还能卖钱
第二买焊接刀,我不建议自己焊接,太费事了,我们这有专门的焊刀厂。注意焊接刀片的质量有好坏,据说通州的不错
第三买白钢自己磨刀,这个自认为比第二种难,对老鸟来说无所谓了,其实买白钢性价比最高,白钢刀质量有好坏。我买的6成6的白钢条就有质量次的,白钢条推荐哈尔滨的
一个对磨刀同样外行的菜鸟

网友:
 你这个水平,建议你还是直接去买套刀吧,要玩床磨刀是必不可少的,砂轮机也是必须要有的,简单的刀就用白钢条作吧,慢慢学习,我也是新手,正准备按照这个流程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