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35带57型2a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接触不良 估计

网友:
建议用mach2试试。

网友:
还有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大海的8435的板子和驱动器,带一个57型2a的二手电机,但是电机总是咔咔的响,而且电机速度怎么调都上不去。我用mach3控制的。
我降低频率也是一样,刚刚接好的时候,电机转得很顺,后来就不行了,换了电机也是 ...

查一下你的丝杆传动是不是顺当,有没有卡。我碰到过,是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是咋办的

我的主要是Z轴卡,所以搜罗了很多1204滚珠丝杆,还没来得及换。现在是换57系列2.5A步进电机,速度大于800时才卡。你再查一下你的步进电机是不是动力输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