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A123飞450的几个阶段与现状

楼主(2009-11-16):
A123飞450 3D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了,A123飞450有几个阶段.

一、使用原配动力飞3S1P A123:这种结果是转速不够,不调油门曲线的话锁尾都不稳。
二、使用原配动力飞4S1P A123:这种结果是转速虽然够了,但450的旋翼、拉杆、舵机力量都无法很好支持这个重量,3D飞起来手感很不好。

到此玩A123的模友总结出一条定律:就是450不可能配4S A123飞,只能是3S。于是又有反应迅速的电机厂家开发了新的电机。

三、更换KV4400以上尺寸同原电机(2218尺寸)飞3S:更换这种电机后,飞行效果大大提升,因为KV上去后弥补了电压的不足,悬停航线一般轻度3D效果都有较好的弥补,但缺点是KV提升后由于电机尺寸未变,大幅度螺距变化时扭力不够有掉转现象。

四、使用更大尺寸电机如2220,2221,2223,KV4400以上,最近一个月很多电机厂开始推出大定子尺寸的450电机,更大的定子尺寸可以带来更大的扭力从而解决大幅度螺距变化的掉转问题。到成本文之时,已经有珠海朗宇电机开发出了2220 KV4500电机,网上也有不少试飞心得和视频,另外傲翔的专供3S A123的电机开发也进入最后阶段,估计也在一两周内可以面市。

网友:
A123的特性,决定了,KV再高3D的时候还是会掉转,关于450正确的认识是,4面悬停航线阶段用A123,这个时期会很长,用A123很适合。到中期开始练习3D的时候还是LIPO吧。顺便提个小意见,飞客卖的A123实在贵了,焊好的平均算下来一节50块了

网友:
450的定位 是 A123  现在一般 450  的成本很低了 就是拿来普及的 A123 有他存在的意义  练3D  练到一定程度 450是满足不了要求的

网友:
说得有道理,现在给铁锂电池配套的越来越多了

以后就可以放心敞飞了

网友:
的确如此,本人一直对“用同级别的高KV电机能飞450”持保留态度。毕竟电压低了,就需要更大的额定功率的电机去更换原来的电机,不然的话,最大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
450已经会四面悬停和自旋,想上500,无奈电池太贵

网友:
现在的A123价格,同比Lipo确实没有太多优势,当然充放电速度,以及次数还是不错,所以,我二者都用着。

网友:
飞450足够了,真正要飞3D 最终都是会走向500,6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