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100E飞油动固定翼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我用的是JR DXS7的控,最近用它配合AR6100E来飞
油动固定翼
,几次在空中飞机像失控一样,飞机没有对操作起到应有的反映,是不是AR6100E不适应飞油动固定翼?

网友A:
是不是飞得太远了

楼主:
飞远的时候没什么事,只是与控有一定的夹角时有这样的问题,几秒钟之后如果不炸机能恢复控制。

网友B:
飞油机最好用原配的接收。6100飞KT或EPP没事的。

网友C:
我的油动练习机配AR6100E飞了N次起落,不论地面、空中、湖面、海上均能响应任何一个指令,视线距离都没问题!

网友D:
相比而言,电动的干扰更大,油动只要不是汽油机,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E:
完了完了
我昨天刚买了个6100E 1.6V,还飞了涵道,这次完了,...不过昨天飞没事情发生

网友E:
还想装水机上
现在要考虑下安全性能,我不会游泳

网友F:
2.4G的双天线接收机的安放和72M/40M的不一样。有些特殊要求的。仔细找找相关的帖子

网友G:
最好用带卫星的,如RD721.

网友H:
只是与控有一定的夹角时有这样的问题 什么意思啊

网友I:
我今天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接收机和控有一定的夹角,接收机就失灵了,我测试了好多次,只要我拿着控背对飞机,接收机就没反应了 ,郁闷了,不知道是不是接受机的问题还是没调好,我的买来还没飞过就这样

网友J:
厂家的说明书上,建议用6100只飞电动小型飞机或制胜几, 可能设计上可靠性就比较差.

网友I:
个人认为不完全是油动的问题,我的AR6100E现在就在某个特定情况下会失控,我的飞机是电动的飞翼,控用的是DSX9

网友E:
目前
我用6100E飞涵道还摸有发现问题,我天线一条是弄直固定,一条横着,这样无论什么姿态下,都有一条天线,横着对发射机,而发射机,也把他弄成横的对接收机,因为2.4G直的天线末端的信号最不好,横向最好

网友K:
据说新出了一款两根天线是垂直的,估计没LZ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