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双桨调整。

楼主(2009-11-16):
希望这篇文章对新手调机有帮助.
LAMA摔机后。会出来各种各样的毛病。 比如飞机抖动,双桨, 水平刷锅. 这些问题我一一碰到,一一解决掉了。 我的科飞机在改造过程中,几次试飞,没控制好,小摔过几次。平衡杆脱出后,再安装回去时候,发现,双桨厉害,飞机抖动厉害,飞行时间明显缩短。马达做功都用到抖动上了。飞行时间自然缩短。拆掉轴上的所有东西后,启动飞机,没发现轴弯掉的情况。换了对新桨,双桨依旧。 平衡杆调整了,也没发现弯曲。后来不断想哪出了问题。就改变了下平衡杆的拉杆安装位置。从一侧换到另一侧,情况竟然大为改观。请教论坛上的J6,他告诉我,小摔过后,不定那就不平衡了。可能2片桨安装的位置互换一下,都可能双桨。我不能不想办法解决抖动问题,于是,尝试调整平衡杆拉杆长度。想到可能脱出时候,因为旋转,拉杆长度会产生变化。经过调整。一圈圈的长短测试。竟然发现,低转速的小抖动。提高转速到飞机可以起飞的时候,双桨消失.飞机超级平稳就起来了。飞行时间也正常了。 所以,那些确定轴没事的朋友,如果双桨厉害,请先调整平衡杆拉杆长度,或者改变下平衡杆安装位置。看一下是不是有效果。多半可以解决问题。

那么,对于一切都无问题,就是还有双桨的问题,怎么来解决。我可以负责的说。如果只靠说明书里教的方法,用手去掰,完全不解决问题。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用热吹风,在产生双桨的位置,吹一下。然后用手再掰,保持一会冷却后,就不会再变形了。双桨也完全消失.此法100%灵验。

对于水平刷锅的朋友,这个可能是最让人郁闷的事了。 我无意中发现一个解决的小方法。我自己的R22和V4,经过几次小摔,平衡杆脱出后,产生了刷锅现象。半径大概1米,转啊转啊。在我修复双桨的时候,发现平衡杆夹头那,貌似很松了。平衡杆很容易就会飞出来。于是,用热吹风对着夹头吹。用手捏紧,等到冷却,再吹,再冷却。缩小平衡杆在夹头里的匡量,起飞后。发现刷锅现象全无。呵呵。此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有效果的就顶下我的帖子。

网友:
鸟哥遗风

网友:
浆和浆夹强度低,油门在不同位置时受力都不一样,先天缺 陷调不好哦。

网友:
安静的改变一切,拥有一切,别再流泪了lz,生活总有美好的一面

网友:
没啥兴趣,拿分走人了。

网友:
判断哪里造成双奖要简单写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是原贴吧

楼主:
1.调整平衡杆双空拉杆长度.   2.改变平衡杆双空拉杆安装位置。从一侧换到另一侧.      上述两条对80%上桨产生的双桨有效,  实践中来.

楼主:
喜欢ESKY,希望ESKY做大做强.成为电直初学者首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