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11-16):
新手 为什么我调好机以后打开遥控再接上电源会有嗒嗒的声音啊,急啊

网友A:
没说清楚,什么部位发出的声音

网友B:
如果是马达的声音,应该是控的油门没在最低点吧。
如果是控的声音,可能是飞行模式开关不是在普通位置,也可能是熄火降落开关打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