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改装第一步完成!!!!!!!

楼主(2009-11-16):
下雨天没事做!就琢磨着给天6装个电压显示器!再整个计时器和指南针上去!今天第一步已经完成!大家看图

楼主:
还没找到合适的电子表!所以暂时只能改这么多了!明天去找个可以在正面调时间的电子表装在天地飞那个标志上!

网友:
顶一个,很实用的想法

网友:
改得好,4.3V 是唔是没电了。天地飞的是唔是低电压了会叫的???

网友A:
再怎么改,它也是天六.兄弟,还是换控吧.

网友:
详细点说说如何改呀

网友:
这东西好改 直接 买一个 表头 用 3位半的 就可以了 然后按照要求直接装机器上 接上适当的线  好象分 20V 200V 2 V 几个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怎么改,它也是天六.兄弟,还是换控吧.

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手指不行的话,给你个14MZ耍又如何呢,最讨厌这些一上来就乱喊乱叫的

网友:
没见指南针哦,控用的时候有电流磁场,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