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个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65cm的o艇,配3674的
电机
不知道会有啥效果,KV2400左右的。
那位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A:
危险的信号。。。。。具体不多说
看后来人~最好把桨的大小~配几S电池。什么电调都说清楚。
哈哈

网友B:
可以跑到70.

网友C:
原帖由
老贾
于 2009-11-16 20:16 发表
可以跑到70.
通过潜水了解到只说引擎的型号和功率是不能推算出什么效果的,船型、引擎、轴型、出轴方式、推进器的大小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老贾版主回答的可以跑到70是错误滴,是不负责任滴,是忽悠你滴。。。(省略谴责文字500)希望老贾同志仔细回答问题,多多放毒,使更多滴潜水者浮上水面。

楼主:
哦,3674装到小o上,不会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