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有个手柄怎么也扳不动,请大侠指点啊

楼主(2009-11-16):
图上左边的手柄是自动走刀的手柄吧?为什么扳不动呢?无论开合螺母什么状态或者开机和停机的时候都扳不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里面齿轮卡东西了?

网友:
确定丝杠在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左边的手柄是自动走刀的手柄吧?为什么扳不动呢?无论开合螺母什么状态或者开机和停机的时候都扳不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了

可能是那个手柄或齿轮没有归位或者没有到位 试试把所有的手柄重新回下位

网友:
那个手柄要先拔出来才能上下搬动。带自锁,防止误操纵。

网友:
我最初购买的机器是需要先向外拔出一点然后才能上扳或者下扳的,我认为这个构造很好,可以很好的防止误操作,但是在新发给我的这台就不需要朝外拔出来而直接能够上下扳动了-------我认为这是他们为了利用一个加工坏的零件而取消了该功能,我致电厂里,他们说因为用户普遍反映这个构造操作太麻烦,所以他们取消了该功能!
如果你试着朝外拔出一点能上下扳动的话,那可以证明厂家在撒谎!

网友:
楼上买了两台?

网友:
又发现一点不同,我的中拖板右边是前后两颗螺丝调的塞铁,这个怎么是三颗螺丝顶的,我还是觉得坛里最先买那两台好,刀架手柄尾座手柄都是镀铬的。

网友:
出厂批次不同,细节也肯定有所不同。就像布料一样 ,两匹布仔细看都有点色差的。大的方面没事应该就没什么 。扳不动可能就是上面大侠们说的那样,需要往外拉点才可以。如果拉了也不行的话,估计就是因为松动卡住了,反正以后要拆的,索性拆开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手柄的大头往外一拉再扳动手柄向下

网友:
我的不需向外拔手柄就能搬动,他是和右面的把手互锁的,也可能是里面齿轮顶住了,你开机转一下再扳试试!

网友:
拔一下,再扳

我的240-500G是这样的,拔一下,再往下扳,还不能强扳,要根据丝杆转动情况,或把大拖板移动一下。

网友:
纵横进刀锁,右边手柄向上,解除横向自动进刀,再向上抬这个小手柄才可纵向进刀。我用这种床,纵向进刀手柄行程很小

网友:
没看见纵向进刀的传动花键轴,拆开看看吧,大家都盼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