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能加工个小尼龙齿轮啊谢谢

楼主(2009-11-16):
求助!哪能加工个小尼龙齿轮啊谢谢。直径8.5mm 厚度:1.7mm 。齿数20。

齿轮

齿轮

网友:
加工费挺贵的,而且一般是报模数的,呵呵。如去淘宝买,淘宝有家卖机器人齿轮的,在淘宝上搜“群峰之顶”,问掌柜就可以

网友:
只有选配了,模数多小啊,没见过那么小模数的齿轮铣刀啊,最小的齿轮铣刀也就见过淘宝上有卖0.4的模数的

楼主:
    我估计挤压注塑出来的?? 嗨。。。模式最大不会超过0.5

网友:
不复杂,  当地找个线切割,  很快约10-20元

网友:
这些都是模具注出来的吧,估计还是买成品价格低一些。

或者像“菜鸟”兄那样自己用AB水铸吧。。祝你好运!

网友:
还是买配件吧 定做太贵了

网友:
自己手工挫行不行?

网友:
^_^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估计用雕刻机雕个尼龙板也可以做。

网友:
 450的反转齿2.5元一个

网友:
加工个铝的。